[电纸书] 跟mata20性能接近的手机

楼主(2023-02-25):
手头的几个都有点屏幕裂纹。原来不太懂,最早孩子给了一个这个,后来买了二手的都是这种。闲鱼看看,就算同样是华为的,如魔术、nova4 8+128的,配置更高但价格更低。而且低的不是一点两点。不知同样是华为的,为什么mata20比其他这些贵这么多。
如果想买台性能等同于mata20的,哪种便宜又实惠?

网友A:
MATE20用的是麒麟980,性能大概相当于骁龙750G,也有人说体验能追上骁龙855。

那么你就买配置要与麒麟980或高于骁龙855的即可,然后运存,存储都大于原机即可。

比如MATE30。

其他品牌嘛,比如红米K40,骁龙870玩游戏还行。

网友:
红米K20P,300收的6+128碎屏版,自己86买国产lcd换上,打王者很6,oppo reno4 765g 8+128 400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TE20用的是麒麟980,性能大概相当于骁龙750G,也有人说体验能追上骁龙855。

那么你就买配置要与麒麟980 ...

玩淘宝用,目的是需要多台、低档、够用,mata30显然会更好更贵。而我希望性能差不多、更便宜。像我说的nova4 8+128的,配置跟mata20基本一样,看十几家平均,闲鱼mata20都是800左右且有毛病,nova4 8+128的貌似409左右描述都说没毛病,我其实就是想让各位谈谈看法,mata20为什么贵?比如我买nova4 8+128的代替是否行?有没有别的推荐?能想到nova4 8+128的也是因为本论坛本版块有个帖子提到。平时不知道还有什么牌子什么型号接近。

网友:
看预算,红米随便选,红米硬件配置上绝对不骗人
至于好不好,看预算,剩下不用多说
还有就是特殊要求了,要求拍照好,推荐红绿厂,小米红米拍照确实一般般
说性能接近,红米note9pro看一下

网友:
还是选择mata30比较稳妥一些

网友:
我就是用的华为MATE20丐版,手机这东西,拿手上你马上就能明白,为什么它会卖得比其它的贵了。
定位不同,做工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
mate是属于商务机系列吧,感觉mate>p>nova

网友:
一般CPU看型号就能查到跑分是多少,还有机身存储USF规格也非常重要越高打开APP的速度也越快。

网友B:
为啥不买LG的水货机咧?海鲜市场上大把骁龙865的,性价比很高

网友:
红米K20至尊版

网友:
MT20的屏幕比较贵  属于LCD屏天花板
所以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买LG的水货机咧?海鲜市场上大把骁龙865的,性价比很高

上边说了,就是不太懂有哪些品牌哪些型号,才发帖希望大家推荐一下。我知道有很多手机牌子,可到嘴边能说出来的就是小米华为苹果,而且都说不上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边说了,就是不太懂有哪些品牌哪些型号,才发帖希望大家推荐一下。我知道有很多手机牌子,可到嘴边能说 ...

LG G8、LG V50、LG V60等

网友:
mata系列好象有通病,容易不断重启

网友:
MATA30还可以

网友:
其它品牌选择就多了。

网友C:
我用荣耀v20配置和mate差不多,mate20好像屏幕贵吧

网友:
说980体验能达到855的水平纯属扯淡,CPU性能天梯图可以去看看。980连845都比不上,同性能淘个二手一加6T或者一加6,完胜mate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荣耀v20配置和mate差不多,mate20好像屏幕贵吧

咸鱼入手了3台二手的mi9.等于1200,本来想2台、正好他2台,结果临买说又有了一台,350.配置:晓龙855、G运行内存、128存储。入手外观无缺陷。而mata20的麒麟980、6G、64G的普遍更贵些。

图像上看,好像不如mata20.但运行的流畅度确实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