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24V电源/GA004-1H

楼主(2023-02-25):
2A的,有点小,个子倒挺大,换了三个电解

楼主:
调整到最大24.2V,不是我想要的菜

网友:
表里如一愿意大大方方标识厂名的,都还有一些想法,再差也差不到那里去

网友:
看那些黑黢黢的痕迹,以为挂了

网友:
电源不错,好评。

网友:
好评国利来电源

网友:
看着不错。敢于标出厂名的产品应该可信。

网友:
电流有点小

网友:
用料还算实在的,只是方案简单,保护简单,但确实够用

网友:
变压器有点小,不知道能不能调到3A,要是能3A给T12用就好了。

网友:
之前电容暴的黑吧

网友:
这个电源看来工作强度很大!

网友:
看图片铝壳还挺厚的,感觉散热应该不错。

网友:
输出座子应该要补焊一下了。

网友:
厚实的铝壳,满载稳定性应很好

网友:
这焊锡看起来感觉不够浸润,总有种有点虚焊的感觉。

网友:
做工还凑合,就是上面的焊锡看起来有点差。

网友:
做工用料都还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用料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