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改装大有5401与4715钻孔集尘器共用一块电池

楼主(2023-02-25):
使用电锤最发愁的是房顶打眼吃灰,几个钻孔打下来搞得灰头土脸满嘴泥沙,一直想搞个电钻吸尘器;最近在一个洁净车间安装设备客户要求是尽量减少灰尘飞扬,不得已入手大有4715钻孔集尘器。

使用了几天吸尘效果可以,就是5401与4715组合在一块体积有点大,5401与4715各使用一块5.2AH电池重量有点沉,墙面打孔还可以钻头扎进去后只需扶着就行,但是打顶眼有点累人一个孔下来胳膊酸困,唯一的好处是再也不用灰头土脸满嘴吃灰眼睛进沙了感觉还是值得地毕竟健康还是第一位的,双电池全套重量为4.83㎏

几天使用下来就有改装5401与4715共同使用一块电池的想法,使用一块电池可以减轻整体的重量和节省一块电池用在电动扳手上不用来回换电池,再一个原因是一块电池使用一块电池充电轮流使用不用再单独购买两块电池,单块电池的重量为4.16kg

在网上参考网友的拆机图片和本论坛友们的帖子,经过仔细考量决定在5401内部加装XT30母插头与电池插脚正负极焊接取电XT30插座的额定电流为15A,最大电流为30A

外部使用XT30公插头通过硅胶线与另一端的XT60母插头连接,XT60插头额定电流为30A,最大电流为60A

再购买东成转大有带协议的转换座(准备参考大神“郭499902”的帖子制作协议破解小板植入4715中配件已经下单购买

在4715壳体找地方安装插座,4715以后可以共用电池也可以单独使用电池供其他钻使用),在转换座中安装XT60公插座与转换座正负极连接完成改装。由于转换座中带有协议板不用考虑协议问题,转换座到货后使用稳压电源20v测试,稳压电源通过转换座接入4715可以正常开机运行,运行电流2.6A左右,但是稳压电源不能测启动电流,随机又入手可测直流电流的钳形表

经过测试4715的启动电流在18至20A左右

运行电流在2.6A左右

5410空载全速启动电流为20A左右(开关一次按到底)

空载全速运行电流为8A左右

慢速启动电流为4.4A(看来以后使用锂电工具尽量避免开关一次按到底启动,保护电池)

4715有自动挡,正常使用时基本上是4715集尘器贴墙向前推会先行启动,然后我们按下5410电源开关进行打孔作业,一块电池带动两台机器应该问题不大,我经常使用直径18mm长度600mm的钻头打孔电池都没有问题,4715只能打短孔负载应该不大,按照自己的想法经过简单测试5401与4715供用一块电池都可以正常使用,今天有闲时间拆开5410改装。
拆钻卡护套,钻卡套后拉,使用一次螺丝刀撬下
前端橡胶保护套,取下钻卡套

注意不要丢失固定钻头的钢珠和前面的垫片,图片来自网络

拆掉全部螺丝,功能按钮朝下用手扳开上壳体,放心扳里面没有小零件出来

找安装位置,选择这个位置刚好,既不影响油封又不影响使用,还不影响结构,跟预留的一样

开孔安装插头,使用5mm钻头打双孔壁纸刀休整,也可以直接在壳体上切槽安装

插座底部用卫生纸充填便于以后拆卸,上部使用哥俩好固定,注意插座承受插拔力,插座前后与壳体必须使用胶粘结实,安装效果有点丑

5401插脚与XT30插座使用硅胶线焊接取电

电源线走线
上壳体刚好有槽,走线不影响,不用改装

按照拆卸方向装回壳子,装回后打少量螺丝,测试电源开关正反转转换是否正常,电源插脚安装是否到位,测试正常打好全部螺丝

改装转换座

制作连接线

装机测试

使用转换座的重量4.26kg,等内置小板改装成功还能减轻100g

打孔使用了一下基本完美,没有任何问题,期待协议小板装机改装,谁有原理图和PCB图麻烦发给我,准备激光打印机打印然后转印覆铜板制作小板。
第一次学着发贴做的不好,欢迎批评指导!

网友:
改的挺方便得。

网友A:
试试把电池做到背包里,整体重量能轻很多,背着也不会很累

网友B:
这个方法很好,一直想买一个大有的集尘器,考虑体积还是过大吧,墙面开孔还是用防尘袋效果也很好,顶上开用孔防尘套效果本般会有点撒漏出来。当然主要还是便宜。

网友:
我有一个超薄电池盒子 可以放10节 原来是36v的 不知道能不能改成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电池做到背包里,整体重量能轻很多,背着也不会很累

这个简单,等电池破解小板做好了试试,应该木有问题!

网友C:
我也有一个4715 平时安装监控用 重量确实有一点,但使用率不高 ,偶尔打打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4715 平时安装监控用 重量确实有一点,但使用率不高 ,偶尔打打还行  ...

我也大部分装监控,5401改接口其实就是一个取电口,大有电池外供电其实不需要协议,只是大有设备有协议,接口可以插其他20v设备,只是一个探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很好,一直想买一个大有的集尘器,考虑体积还是过大吧,墙面开孔还是用防尘袋效果也很好,顶上开用 ...

防尘袋实惠,但是钻头转动是和冲击时会有粉尘从缝隙处喷出,扬尘较大;集尘器属于负压吸尘,较其他粉尘手段扬尘要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