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倍思Baseus COVO A10蓝牙耳机

楼主(2023-02-25):
逛二手市场20块淘的,刚开始拿到手里感觉线很软有弹性非常不错,按下开关居然能开机配对,掏出手机配对后显示为Baseus COVO A10,再一搜资料感觉不错,双麦克风降噪蓝牙5.0,还支持语音识别操控,随后20块钱成交。因为以前买过杂牌类似形状的蓝牙也说是双麦降噪,结果都是假的(价格决定了),这个从外观上面能够看到麦克风架上两边都各开有2各孔,而且测试通话确实非常安静清晰,但也拆开验证一下吧

整体外观,体积比较大,好处是电池可以比较大,续航有优势,指示灯为红蓝两色,充电时红色,连接手机在通话或者播放音乐时红蓝交替慢闪。麦架左右两边各有2个小孔就是麦克拾音孔

拆开麦架盖子后,确实有2个方行贴片麦克风,本来想看看电路板后面的,但是被胶水粘死了,板子又比较脆弱怕撬断了只好作罢。喇叭出来一个可拆的透明胶套,可能因为电池大的缘故,音量很大也很清晰,音质非常不错(对通话而言)

接着时拆主体了,盖子应该是超声波焊接,耳麦的那个长条盖是胶水粘的。电池比较大,对比体积与手里的220MAH电池很接近。

板子反面是各种芯片,最大的是 高通的QCC3020蓝牙,
规格如下

蓝牙版本:蓝牙5
蓝牙技术:蓝牙低能量传感器集线器,双模蓝牙
蓝牙速度:2 Mbps
语音服务
数字助理激活:按钮式压力机
通用音频
音频技术:高通®广播音频技术,高通TrimeWig立体技术高通TrimeWig立体加技术,高通®APTX音频技术高通®CVC音频技术
高通®APTX音频音频回放支持:qualcomm®aptx™
音频回放支持:单声道重放
高通®CVC噪声消除技术:高达2-MIC HS CVC
CPU
CPU时钟速度:高达32兆赫
CPU特点:CPU的可编程的应用
CPU架构:32位
DSP
DSP的RAM80kb 256KB(d)(P)
DSP技术:1X的qualcomm®kalimba™DSP可配置DSP
DSP时钟速度:1x 120 MHz DSP
耗电量
Amperage lt;6 mA
旅行包
包装类型:VFBGA
报道:90引脚
音高:0.5毫米螺距
包装尺寸:5.5×5.5×1毫米
最后恢复就用补鞋胶搞定

网友A:
单耳?听音乐不舒服吧

网友:
听音乐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耳?听音乐不舒服吧

我纯粹电话或者听听书

网友:
电池大一点续航能力应该比较强

网友B:
二十可以买个夏新真无线新的了

网友C:
电池好评,带一天都可以不用充电了,耳机体积太大了,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十可以买个夏新真无线新的了

说真的,我买过几次那种很小的TWS入耳蓝牙,各种缺点,都是试试就闲置或者送人,真正一直在使用的有2个,一个蓝牙2.1捷波朗代的工软银领夹式,一个蓝牙4.0捷波朗TALK MINI,两个都非常好用,通话清晰。特别是红色的软银信号超强,直线无障碍连接距离可以接近8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好评,带一天都可以不用充电了,耳机体积太大了,差评。

标称续航15小时,应该说的是通话时间。我另外一个捷波朗TALK MINI标称9小时,实际试过听书8小时左右

网友:
话或者听听书

网友:
这价格不算便宜

网友:
体积挺大的,以前买过博蓝的耳机也是体积大,带在耳朵上稍微一动就要掉,,用有线也不方便,我就喜欢买仿苹果的耳机(主要是几个垃圾佬家卖得很便宜,而且还多),虽然我也看不管苹果,但是不得不说,他这耳机外形设计得挺好,带在耳朵上怎么动都不掉,尝试过故意摇头也不会掉,每天带15小时,耳朵也不痛,听书时间也很不错,单耳听,每个耳机听4个小时左右,买到过一个仿三代的耳机仓里面只有左耳,充一次电能听7个小时,

网友:
挺奇怪的耳机

网友:
现在居然还有单耳的蓝牙耳机,针对商务用途?

网友(2023-10-07):
看着还可以啊

网友:
这个适合开车的时候戴上,通话内容不会被其它人听到。

网友:
看内芯是不差啊,可以可以

网友:
感觉这种小的蓝牙耳机就是个消耗品,电池撑不了多久就不行了,电池一般情况下也没办法更换。便宜够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