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白嫖行车记录仪后续来了!

楼主(2023-02-25):
应坛友要求,今天抽空拆开,研究一番,两条对插头,细的一个是电源+视频AV输出,另一条是插后摄像头的。

两个插头都剪了,细的电源线屏蔽是负,粉是正,红是ACC,黄是视频AV输出。

粗线是直通后摄像头,这么多线,估计不是普通视频AV摄像头,没有,也不打算用,那天真遇到了再研究,主板上直接把插头拔下来!

没拆彻底的前摄像头顺带拆了!

1080可以支持ADAS,再高只能关掉ADAS功能

接电源正常开机

拍的视频在电脑上播放拍的效果,

工作电流,200ma左右浮动,不超250ma

待机电源6~7ma,保持时钟正常工作,没有内置锂电,这电流也能接受。
若开停车动态检测录像,电流150-170ma,有点儿大了,照这样算,6小时1A,一天4A,停车10天打车都危险。
结束议议,经过百度+淘宝,查出它是黑剑FDH6120,还真小瞧它了,淘宝,闲鱼还都有卖的,支持app查看视频,还都不便宜!也不像坛友说的都过时了,过时也是外观吧!哈哈哈

网友:
万用表好评!

楼主:
干工仪的哥给的,确实好用,就是内用的电池不常见,一个2号电池,一个方块15V

网友:
这个分辨率超4K啊,主流以上的记录仪了。

网友:
分辨率好高

网友A:
模拟视频的摄像机?

网友:
分辨率超4K

网友B:
看到大佬用的表,我还是觉得我技术不行都是让文具耽误了

网友C:
清晰度不差,这个摄像头连接电脑应该可以当摄像头使用的,这样可以不用浪费存储卡,来录无用的视频,镜头一般我是不敢拆的,进灰了不好弄,拍摄的东西有黑点

网友:
不错啊,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大佬用的表,我还是觉得我技术不行都是让文具耽误了

我的帖子有拆这个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晰度不差,这个摄像头连接电脑应该可以当摄像头使用的,这样可以不用浪费存储卡,来录无用的视频,镜头一 ...

装三轮车上也不浪费!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视频的摄像机?

黑剑FDH6120行车记录仪,

网友:
万用表好评! 好想有一台

网友:
分辨率这么高

网友:
行车记录仪的分辨率比较低,玩玩还不错

网友:
这个高分辨率是插值的吧

网友D:
有没有装电池的行车记录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装电池的行车记录仪

装电池的不耐用,夏天车内的温度很高,很少电池能扛得住,很快就鼓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装电池的行车记录仪

无电池多好,不用担心夏天高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