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工很好的5串锂电充电器无输出望破解

楼主(2023-02-25):
闲鱼上购买了一个出口的5串充电器,买回来才发现有协议不能输出21V,拆开后发现用料很好,希望有大神可以帮忙怎么能输出

输出的3条线,空载红对中间数据是1.7V,红对黑(负)也是一样的电压。红黑直接连上21V电池红灯闪烁,电压到了12多V,不输出

我把一些看不清的型号标注出来了,求大神帮忙

网友A:
蓝线要对地接合适的电阻,可以用几十K的电位器从低调高实验,或者找原配电池的保护板看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等看高手破解

网友:
帮你顶一下,有高手破解。

网友:
这个基本就是报废。要不也不会便宜再小黄鱼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线要对地接合适的电阻,可以用几十K的电位器从低调高实验,或者找原配电池的保护板看电阻是多大的。 ...

不行,拿了一个50k的电位器调了,输出电压没变化

网友:
五个并联的一欧电阻起什么作用?

网友B:
其实你可以跳过单片机部分,直接去TL431反馈部分修改电路,让其强制输出的,精华帖子里面有讲开关电源原理的,需要飞线改动电路,需要很强的理论与动手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可以跳过单片机部分,直接去TL431反馈部分修改电路,让其强制输出的,精华帖子里面有讲开关电源原理 ...

这楼是正解,TL431反馈电路上的电阻进行替换或者调整会有惊喜!

网友C:
单片机控制你就别想破解了,从电路结构看,整流后经过那两个NCE4435管输出到红线,你标的+的那个电容点,有没有电压?如果有,是不是短路这2个4435就可以有输出了?但是流控、压控这些功能应该都无效了。

网友:
就想看看怎样破解!

网友:
用单片机一般就是为了防破解了。

网友:
会有高手出现的,敬请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控制你就别想破解了,从电路结构看,整流后经过那两个NCE4435管输出到红线,你标的+的那个电容点,有 ...

没有电压,好像芯片没有起振

网友:
期待高手出手破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电压,好像芯片没有起振

我手头有一个类似的,单片机控制的,电流、电压反馈信号都是先进了单片机再出来去主电路的,而且还得接上电池才启动输出。你这个没准接上电池会有输出呢。

网友:
我有个别的款式共参考,

总共四个端子,充电时是负极是负极,负极旁边的是正极。并且负极和和正极旁边的短接一起,正极 充电时不使用。

我手里还有好几个5串充电器,可惜充电电流只有1.5A

网友:
我的回复不显示?

类似充电器,供参考,负极和正极旁边的端子短接,然后负极还是充电负极,负极旁边的端子是充电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头有一个类似的,单片机控制的,电流、电压反馈信号都是先进了单片机再出来去主电路的,而且还得接上 ...

我红黑接了5串电池输出电压是12v多

网友:
副边的图爬出来应该可以吧,咱手头没有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