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跑步机驱动板 电机是180v的直流 如何驱动

楼主(2023-02-25):
隔壁家跑步机不用了  拿回来拆了

只拆了驱动板 电机  电机是180v的 直流

电脑板没拆出来  扔了废品

用ne555不知道能不能控制驱动 或用其他办法 驱动电机?

红色接口是转速传感器 白色4根线是通讯线

网友A:
现在国内各种厂家坑人的方式就是采用异形非标准零部件,异形螺丝,特殊电压,打磨芯片,就连电动车都发展出各种稀奇古怪的插口,充电器还要买厂家指定的所谓原装货,没有动手能力的人只有挨坑的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国内各种厂家坑人的方式就是采用异形非标准零部件,异形螺丝,特殊电压,打磨芯片,就连电动车都发展出 ...

是的哦

网友B:
跑步机电机驱动板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步机电机驱动板容易坏

看有一个芯片好像被动过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不用主板控制 驱动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不用主板控制 驱动电机

原驱动是好的,自然用来驱动最好了,不过是永磁式直流电机的话也可以用可控硅调压电路直接驱动。

网友:
是什么是啊?要是你开工厂你敢照抄别人的吗?都是有专利的,照抄会跟你打官司罚死你的,所以总要改一改让他们找不到茬才行,除非你交了高额的专利费,那样的话,成本就上去了,还是不好活。

网友C:
驱动淘宝有卖的,可控硅调压式的,整流输出,自己搜一搜。180v的接220直流没事,市电整流后直接都没事,呃,不过,后边风页不大能吃住劲儿,我那个本来风页就有碰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淘宝有卖的,可控硅调压式的,整流输出,自己搜一搜。180v的接220直流没事,市电整流后直接都没事,呃 ...

谢谢 搜淘宝 跑步机驱动都一百多一个 好贵

主要想用原装的驱动 但原装的驱动没有控制板 不知道能不能改一下可以直接用原装驱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搜淘宝 跑步机驱动都一百多一个 好贵

主要想用原装的驱动 但原装的驱动没有控制板 不知道能 ...

可能土豪的世界我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土豪的世界我不懂

谢谢指教

网友D:
应该是直流180V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直流180V电机。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