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万能充接上电池,指示灯不亮

楼主(2023-02-25):
万能充没坏,极性也没错。卡的很紧。两个同型号电池都没亮灯

网友A:
先不接电池,看看亮灯吗

网友:
电池是不是彻底坏了

网友:
是不是电池短路了

网友B:
电池保护板保护了,直接怼4V电压先直充吧

网友:
这种万能充没人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接电池,看看亮灯吗

楼主说充电器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接电池,看看亮灯吗

万能充确实是好的。充其他电池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保护板保护了,直接怼4V电压先直充吧

还有这种东西啊

网友:
可能是电池电压过低,充电器保护了。

网友:
有过这种情况,电池放置太长时间了后,充电器没反应,不知怎样才能充。

网友:
测量一下电池电压,如果是0v,万能充没有检测到电池极性,所以不亮灯。
拿4v左右怼一下电池让它解除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保护板保护了,直接怼4V电压先直充吧

我直接用这万能充给它充可以嘛,我看到充电灯有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保护板保护了,直接怼4V电压先直充吧

绕过保护板直接充电池,电池如果不坏一下就好了。

网友:
据说,万能充对略鼓包的聚合物电池放电后在慢充有补救效果。

网友:
插上电源不用管,有可能过一阵会亮灯

网友D:
早先我有一台非智能手机,用原配充电器充好后显示电量95,使用正常后来用这种万能充,充电后显示电量100,结果充过2次之后在用原装充电器充电一半多显示充电出错。悲剧啦。

网友:
用万能充用这种可以移动的,品胜的比较好电池也不容易搞坏。30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先我有一台非智能手机,用原配充电器充好后显示电量95,使用正常后来用这种万能充,充电后显示电量100, ...

有听说过万能充会充电,电池寿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过保护板直接充电池,电池如果不坏一下就好了。

这么伤电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