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7类网线做了一个表笔,效果居然还不错

楼主(2023-02-25):
1.网线是拉网线的朋友给的,我拿了一点,自己做了直插式的表笔,

2.东西在公司了,感觉非常的不错,阻值非常的低,而且线有锡纸屏蔽层,我做了大概1米,

3.一开始想把里面的网线全部拆了脱皮拧在一起然后头尾焊接,但是考虑太麻烦了,还要用热伸缩管,就直接焊接了

4.我想这玩意的效果应该不错吧,抗干扰也厉害,过几天把福禄克的287表笔TL71对比一下

网友:
差分信号抗干扰能力最强,,,,单端模拟的基本上容易受干扰,,,前提是你的表笔需要接地

网友:
万用表除了内阻需要抗干扰吗

网友:
发个个图看看呗

网友A:
文字描述 只能各位自己想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字描述 只能各位自己想像

路子有点野,图过几天回去就上,

网友B:
发个图看看具体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图看看具体的做法

等我回去的,

网友:
网线?弱爆了,表笔当然是用13awg硅胶线。

网友:
我猜这样表笔线比表笔粗。
一眼看上去会很像点焊笔

网友C:
13awg硅胶线才是yyds!

网友D:
绝缘强度绝缘强度绝缘强度绝缘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绝缘强度绝缘强度绝缘强度绝缘强度

对的,网线绝缘要求很低的……

网友:
玩高位表,玩基准的网线用的多,不过都是测量连接线。做表笔?网线我印象里挺硬的

网友:
耐折性不好吧,用不久就断了。

网友:
抗弯折不行吧,表笔线使用频繁,还是硅胶线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3awg硅胶线才是yyds!

俺就是用13AWG超软硅胶线做表笔,线阻非常低,也足够柔软,但颇有些重,有坠手的感觉建议用14AWG或更细一些的硅胶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俺就是用13AWG超软硅胶线做表笔,线阻非常低,也足够柔软,但颇有些重,有坠手的感觉建议用14AWG ...

13awg的確是有點墜手,就看個人的喜歡了。13和14awg最理想,15以上的硅膠線,絕緣片薄了點,不如13和14a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