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改家里的净水器,膜坏啦拆开看看

楼主(2023-02-25):
加拉桶和泵,膜坏啦拆开看看,废水太多了没办法加拉个阀门控制在1:2,两层膜加网,膜也是两层,高科技,估计平面使用比这卷起来产水量大。

网友:
其实用超滤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一套10寸超滤滤芯换上 省心又实用

网友:
自己买了3个瓶子组装了个,感觉也还不错

网友:
展开就是创意卷轴水渍画,自带保护膜

网友:
就是这样简单?

网友:
用的久比自来水还脏

网友A:
强烈反对ro净水器加桶和后置活性炭,完全是二次污染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强烈反对ro净水器加桶和后置活性炭,完全是二次污染源。

这是什么道理?经过处理后水质TDS值从几百到个位数,怎么就污染了呢?用水质说话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道理?经过处理后水质TDS值从几百到个位数,怎么就污染了呢?用水质说话嘛! ...

桶和后碳污

网友A:
我说的是压力桶和后置活性炭。ro膜净水器没毛病,水经过ro膜后已经没有杂质,活性炭吸附不到东西,完全多余。另外因为除去了氯离子,纯水很容易滋生细菌,所以ro膜后边的水路要尽可能短。

网友:
膜不是两层,是一张膜对折形成一个袋子,膜分正反面,反面就是袋子里面,水从外部渗透过去后,从袋子内部的网流向管子出水,因为必须有个“里面”,所以才要对折,加大面积是其次,你这个这么小的,一共有2个这种袋子,越大的面积就越大

通量大小主要取决于膜自身性能,平面是大但用不来,你这种50G+桶的可以淘汰了,至于楼上的也不用纠结什么后置活性炭,最脏的就是桶,活性炭能脏也是因为桶,你用400G、600G的膜组无桶系统,每天冲能有什么脏的

网友:
我现在也不装后碳,但是碳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理论上水越纯越乏营养,如何能滋生细菌呢?而且也没有杂质了,何来污染呢?

唯一要考虑的是桶与管线的塑料成分析出,不过食品级塑料安全性是很高的,应该问题不大。虽然如此,我还是认可膜后越简单越好,管线越短越好。

网友C:
这年头喝个水挺费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年头喝个水挺费事的

自来水公司挺操蛋,供的水质标准很低。有水垢看着太不爽了,水壶里面附着一层,水杯里也能看到。我就是因为供水部门更换水源后水垢明显增多才由中空纤维改成RO膜的。

网友D:
拆到最后一张图得到一把笛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到最后一张图得到一把笛子

赶快回去看了下,还真是一把笛子~

网友:
我家的600G的膜用了不到两年现在出水比开始小多了,估计是用不了多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压力桶和后置活性炭。ro膜净水器没毛病,水经过ro膜后已经没有杂质,活性炭吸附不到东西,完全多余 ...

净水里杂质少,杀菌的有效氯也少,容易滋生细菌。连瓶装桶装纯净水都说明,开封后要尽快饮用,密封冷藏。
水中没有营养,空气中多得是,阳光,二氧化碳,还有灰尘和细菌。都能通过出口瓶口进入净水器和瓶子。
后置活性炭还有抑菌功能,尤其是含铜/银的活性炭。没有抑菌滤芯的净水器,质检抽检经常发现细菌超标。
如果没有抑菌后置活性炭,要么在水龙头加装紫外线消毒或者接入开水器。

补充内容 (2023-3-31 16:11):
紫外线消毒也是个智商税!疫情时期被科普了紫外线消毒要照射30分钟!水龙头或净水器里面的紫外线照射时间根本不足以消毒。还是抑菌管道和滤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