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罗技M585鼠标蓝牙在win7下配对提示配对码不对,怎么办?

楼主(2023-02-25):
罗技M585鼠标蓝牙在win7下配对提示配对码不对,蓝牙是4.0版本的低功耗适配器,系统是win7,能发现该鼠标,配对提示配对码不对无法配对,全程没有需要输入配对码的地方,有能解决的吗?

网友:
更换驱动试试
电脑上用什么驱动人生,驱动精灵,把蓝牙驱动更新一下,再配对,也许就好了

网友:
罗技不是有自家的软件,

安装软件后是不是比较好配对。

反正我的非蓝牙鼠标都装了,至少能看看电量什么的。

网友:
m585是双模的,优联有专门对码软件,蓝牙要用设备官方驱动,不要用什么万能驱动。

网友A:
厂家最熟悉  自家产品

万能有厂家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最熟悉  自家产品

万能有厂家了解?

蓝牙适配器是Orico的产品,罗技不负责给予技术支持。M585上的问题才会给技术支持。Orico的技术支持解释不了。

网友:
蓝牙老毛病了,一些似对实错的驱动会造成这个问题,所以电脑的蓝牙这个东西我从来就不用,都不知道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