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有人换过现在笔记本内置电池吗?自组电池。

楼主(2023-02-25):
一个戴尔的本子内置电池已经不行了。。买成品略贵想自组电池换。。原电池应该是三串。。现在初步想法是拿个12V的开关电源用插针并在电池组的输出端。。这样模拟不掉总电压。。但俩串和单芯的中线电压就没办法保持不掉了。。只是不知道掉中线电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把新旧电池电压充到一样高,然后直接并上去后,再剪掉旧电池。

网友:
按2楼说办法换,小心被锁了。

网友:
技术活啊      等你好消息

网友:
跟撸主一样电池不太行了,主要是要拆换太麻烦,万一不小心砖了成本更高了…

网友A:
换倒还不算太难,总有办法,二楼的就行,问题是壳你怎么办?外壳弄不好看我宁愿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倒还不算太难,总有办法,二楼的就行,问题是壳你怎么办?外壳弄不好看我宁愿不换 ...

内置电池,有啥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倒还不算太难,总有办法,二楼的就行,问题是壳你怎么办?外壳弄不好看我宁愿不换 ...

现在本本的电池还有壳???我上上台化硕本,电池直接就是胶带粘的,真是虎到家了

网友:
坛里有大拿这么干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本本的电池还有壳???我上上台化硕本,电池直接就是胶带粘的,真是虎到家了 ...

看楼主的意思他那台应该还是用的1865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意思他那台应该还是用的18650吧

必须的,成本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意思他那台应该还是用的18650吧

内置就是软包电池。。

网友:
现在用软包电池了,为什么手机电池可以用个2/3年还是质量差了??

网友:
还是建议买新电池,也就百来块。现在笔记本电池都有充放次数限制,大概是1000次,到次数会被锁死,即使电池有电,也用不了。你要换之前先查下次数,用battery mon就可以。现在内置电池就一个框架,用胶带固定,很好拆,换电池千万别掉电,锁定就麻烦了

楼主:
放弃了。。搞不了太麻烦。。1:合适的高压电芯不好找。。三个手机电芯的价格和成品也差不了多少了。。2:据说中线电压也不能掉。。总电压还能用外接12V的电源保持。。中线电压没有合适的电源保持。。

网友(2023-04-05):
引用 楼主:
放弃了。。搞不了太麻烦。。1:合适的高压电芯不好找。。三个手机电芯的价格和成品也差不了多少了。。2:据 ...

试试买3个2032测试下电压(新的可以有3.4v以上).焊线介入到电池保护板上。然后再焊电芯上去。再去掉2032电池.这样就可以保证中线不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