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懂鼠标的吗?移动卡顿会是底下的发光二极管老化了吗?

楼主(2023-02-25):
有个雷柏的老鼠标,2.4G的,不是蓝牙的,移动的时候很容易卡顿,不是干扰也不是电脑速度慢,是鼠标本身的问题。有修过这种情况的鼠标的吗?会不会是底下的发光二极管老化了?要是传感器的问题的话就只能扔了

网友A:
拆开看看呗,按理说灯不会坏才对,说不定是感光的那玩意,或者信号发送接受的部分挂了,用画图测试一下看看具体是什么表现

网友B:
鼠标底下红光处,有个小窟窿的黑色塑物体,勾那个小窟窿打开,非常小心地清理

网友C:
鼠标垫的颜色也有影响的,比如红外光鼠标,鼠标垫是红色的效果就不好

网友D:
以前拆过鼠标传感器,生前就有卡顿的毛病,换过红光led无效,显微镜下内部传感器局部有脏污斑点,有可能是元凶,也不排除传感器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呗,按理说灯不会坏才对,说不定是感光的那玩意,或者信号发送接受的部分挂了,用画图测试一下看看 ...

画图测试是啥?咋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鼠标底下红光处,有个小窟窿的黑色塑物体,勾那个小窟窿打开,非常小心地清理 ...

看着挺干净的,没啥脏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鼠标垫的颜色也有影响的,比如红外光鼠标,鼠标垫是红色的效果就不好

我这个是一阵一阵的,有时候没啥问题,有时候卡顿,难道电池电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拆过鼠标传感器,生前就有卡顿的毛病,换过红光led无效,显微镜下内部传感器局部有脏污斑点,有可能是 ...

看来还得拆开彻底清洁下看看,这鼠标手感不错,否则也懒得折腾了

网友:
怀疑是干扰,换个地方再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图测试是啥?咋测的?

画线测试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一阵一阵的,有时候没啥问题,有时候卡顿,难道电池电量低?

换个电池试试,以前曾碰到过电量低卡顿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池试试,以前曾碰到过电量低卡顿的例子…

问题是一阵一阵的,有时候好有时候坏,难道里面电容老化了?

网友E:
大多数光路通道被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多数光路通道被堵吧?

但是一阵一阵的唉,这说被堵好像又不太通吧?

网友F:
棉签沾酒精擦下光头、换个表面试试、检查脚垫高度对不对

除此之外,坏了就坏了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棉签沾酒精擦下光头、换个表面试试、检查脚垫高度对不对

除此之外,坏了就坏了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 ...

手感好才研究,烂鼠标才懒得修。坏的时候一阵一阵的,找不到规律,改天拆了先清理下试试吧

网友:
把鼠标换到其它电脑上试试

网友:
有试过其他鼠标么?

网友:
如果换其他鼠标也卡顿,检查一下你的电脑的cpu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