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NICJOY耐杰A01拆机改type-C口

楼主(2023-02-25):
这个充电器与魅色充电器外型一样。不带5Ⅴ输出,是单一的充电器。看着大家都在改C口,我也买了个C口改造一下。

网友:
我家里设备也基本都改c口了
但是有些改不了的,还得凑合用,比如ps4手柄

网友A:
你用什么胶粘的

网友:
现在很多设备都在向C口靠拢

网友:
改造的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
mini口进化到micro口进化到c 口

楼主:
这是改造后充电中。

网友:
最近流行改c口,原口改的不多,移位加飞线的挺多。

网友:
都在改C口,明儿个我也改

网友:
C口的孔不好开,就这各太烦

网友:
会飞线的,都是大佬

网友B:
这个怎么就两个脚

网友:
电动剃须刀6

网友:
老接口都淘汰了,c口至少能用20年,或者未来无线充电能淘汰c口吧
至少改了的这些设备,都能用到设备坏掉,不用再改了

网友:
C口最主要是不分正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胶粘的

哥俩好强力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就两个脚

只需要5Ⅴ电源,所以用的是两脚C口母座。

网友:
改了方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