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K的音量电位器换成20K的 会有什么变化?

楼主(2023-02-25):
功放原来是B型50K电位器,想换成A型的玩玩。

无奈ALPS就是没有20MM的花柄A型50K电位器,只有15和25MM的。   只有20K的有20MM花柄。

网友A:
会有阻抗匹配的问题,可能会产生音量调整不到最小,听感有变化,整体上影响不太大。

而阻抗失配对高保真HIFI功放就不同了,可以影响到频响范围、瞬态响应、通道串扰、音染、声场失真等。

网友B:
指数式电位器——因为人耳对音量的感觉是按指数式增加的,所以作为音量控制最符合人耳对声音响度变化的感觉,所以音量控制基本都用这个类型,也更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数式电位器——因为人耳对音量的感觉是按指数式增加的,所以作为音量控制最符合人耳对声音响度变化的感觉 ...

所以我才想试试A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有阻抗匹配的问题,可能会产生音量调整不到最小,听感有变化,整体上影响不太大。

而阻抗失配对高保真HI ...

那只能用回原来B型的了。

网友:
不是大几万的机器听不出来

网友:
买个100K并电阻呗,手柄不合适倒一下即可

网友A:
进口日本ALPS音响功放机音频音量双联六脚6脚电位器 b100K50K10K-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7#detail

用25mm柄长的代用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进口日本ALPS音响功放机音频音量双联六脚6脚电位器 b100K50K10K-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长了锯一下就得(当然短了可以接一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口日本ALPS音响功放机音频音量双联六脚6脚电位器 b100K50K10K-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不行吧。我试过那个旋钮,只有花柄的位置可以进去。25MM的,旋钮搁在外面一截就不好了。本来就是想买来锯短的还好试了一下,锯了花柄短了就插不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了锯一下就得(当然短了可以接一截)

短了就不稳了。只有花柄部分可以捅进旋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短了就不稳了。只有花柄部分可以捅进旋钮。

手柄上不有一字槽吗,没有的话不会锯一个,利用一字槽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柄上不有一字槽吗,没有的话不会锯一个,利用一字槽接

就手柄外面没纹路的部分大了 用力也进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手柄外面没纹路的部分大了 用力也进不去

旋钮要是塑料的可以烤一烤怼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