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零冷水热水器没有回单独回水管的情况下冲马桶会怎么样

楼主(2023-02-25):
直接上图,h阀装在洗脸盆处,冲马桶或者用洗碗机是否会促使燃气热水器工作?

网友:
冲马桶的水管一般不会有热水的回路吧?

网友:
会,冲水不会冲完水,水箱补水根本等不及燃气热水烧好水箱满了壁挂炉也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