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一个别克凯越雨刮器马达

楼主(2023-02-25):
拆一个别克凯越雨刮器马达

网友:
建议在电脑端将图片分辨率调整为1600px再上传

网友A:
是坏了还是换新拆旧?

网友B:
坏了?碳刷看上去还有,难道是继电器坏了?

网友C:
凯越这个车的雨刮器电机设计有缺陷,就是那几根铜刷容易脱焊,导致手动调速失效,关闭雨刮不归位,楼主这个不是原厂的?我记得原厂的是灌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坏了还是换新拆旧?

是坏的换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凯越这个车的雨刮器电机设计有缺陷,就是那几根铜刷容易脱焊,导致手动调速失效,关闭雨刮不归位,楼主这个 ...

是原厂的,灌胶的地方是插头,我这是暴力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了?碳刷看上去还有,难道是继电器坏了?

是坏的,板子坏了

网友:
谢谢LZ拆解分享,第一次看到雨刷器拆解。

网友:
第三张图 底部三个簧片根部焊点会脱焊,凯越通病,拿高温锡(强度高些)补焊,那用502加固那个黑色的保持架就能修好

网友:
这是准备把车上的马达都拆一遍吗

网友:
这电机3的碳刷的?

网友:
还真见识过

网友D:
我上一辆车也是凯越(两厢),到“报废”也没换过雨刷电机

网友:
看着这个做工也一般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上一辆车也是凯越(两厢),到“报废”也没换过雨刷电机

可能是你雨天开得少,而楼主的则是雨天开得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你雨天开得少,而楼主的则是雨天开得多的

强迫症,雨刷器能开慢不开快,雨实在太小改手动

网友:
电机还可以把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