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元的wifi6 什么型号比较好?

楼主(2023-02-25):
600元的wifi6 什么型号比较好?看了中兴和tplink  不知道那个好用,只想有个USB口  烦

网友:
锐捷Ax6000+nas

网友A:
我用光猫usb口接打印机,用得蛮好的,结果那台打印机朋友借走了,换台打印机老是设置不好,郁闷

网友:
中兴AX5400 PRO+
TPXDR6088
看的是这2个吗?我买的6088

楼主:
6088可玩性高,中兴封闭了点,不过也有它的好处

网友:
买了个GL.iNet MT3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光猫usb口接打印机,用得蛮好的,结果那台打印机朋友借走了,换台打印机老是设置不好,郁闷 ...

什么型号的打印机,可以去掏一个支持潘多拉的小米路由或者其他,刷刷就可以了。

网友:
打算用USB口做点啥,一般WIFI6对USB2.0支持友好,对USB3.0有干扰,所以,USB口的目的如果是简易NAS的想法,无所谓,反正只能用USB2.0的速度,挂USB硬盘,最好是HDD,如果挂SSD寿命可能受影响;
如果是挂打印机,只要是智能的,可以刷系统的,都可以。600大洋的预算很充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