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控制器电路板识标是什么

楼主(2023-02-25):
sp+ 是转把
vcc 电门锁
xh巡航
hi高刹
lo低刹
现在是前led灯,喇叭,刹车led找不到
lmt bl p01 p0 bh dd ts 这些线是什么功能,有没大佬知道

网友:
你说找不到的都不会在控制器里面。。。。刹车LED一般是和刹车信号线共用

网友:
拼音和英文缩写,各家都不一样

网友:
这个不知道,楼下高手来

网友:
不同厂家的标识不一样的

网友:
xs应该是限速,ebs是能量回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