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今天再组个USB3.0的优盘阵列吧,又多了一个1.5T的“大硬盘”

楼主(2023-02-25):
这几天又闲了,果然人不折腾不行啊

去买了USB3.0的奥睿科16口hub,谁能告诉我这玩意怎么这么贵啊?金子做的么?

插入了16个容量在64-256的3.0U盘,主控主要集中在903,3267,3268和3281,主要是量产成本地盘比较方便,然后存入存储池

这不,又多了一个1.5t的大硬盘,因为都是mlc和slc的,应该可以用比较长的时间吧。
打完收工

今天早上又把玩了一会儿,说几个要点,
第一,不要一次性把多个U盘加入存储池,要一个个加,否则容易卡住。
第二,有时候显示磁盘没有准备好,点多少次也不好用,U盘再次拔插即可。
第三,存储池每次写数据时,只会同时使用2个U盘,一个记录索引,另一个记录数据,但会将大数据分成n份分别存储,但一个数据可能分成n个索引和n段数据,分别白存在不同的盘上。也就是说写入不提速。
第四,组成好后,即使换一台win10,照样可以使用里面的数据,也就是说,只要不嫌麻烦,这就是一个大U盘,可以随意在各个机器上使用

网友:
u盘大神真是把u盘玩出花了

网友A:
供电不足容易全家带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足容易全家带走

这个hub12v8a呢

网友B:
全部上cz880怎么样

网友C:
盘加上HUB差不多可以买个1T的SSD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部上cz880怎么样

不好,因为伤钱包

网友:
如果hub内部的12V转5V电源偷工捡料,外接12V800A电源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盘加上HUB差不多可以买个1T的SSD了吧

这就是痛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部上cz880怎么样

cz88032g的还行,容量再大就玩不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盘加上HUB差不多可以买个1T的SSD了吧

早就超了几倍了都

网友:
楼主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了哈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玩U盘的

网友:
U盘还能这样整啊

网友D:
成本还是太高了,我就看看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本还是太高了,我就看看得了。

是啊,不同主控,不同闪存很难同步,这一上午已经坏了好几个3.0U盘了,好几个128的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hub12v8a呢

100W?功耗这么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W?功耗这么大么?

反正电源是这样的,实际功耗不明

网友:
U盘太多,看来也是一种烦脑!

网友:
这是给U盘使用寿命加个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