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已解决》新手第一次用SM3281AB做盘,成功了一半,心塞啊

楼主(2023-02-26):
之前询问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1100-1-1.html,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下单买了配件,主控板选用的是如图SM3281AB的双贴板,想着两片颗粒都用上组双通道128G的。
等到货了就迫不及待开始操作,因为颗粒是2CE的,所以按卖家说明把R6跳成R7,VCCQ跳线收到的是默认R44就没动,然后先上了一片颗粒进入量产工具正确识别出容量,芯片识别出的是29F256G08EBHAF而不是颗粒上所标的29F512G08EEHAF,想着容量没问题就按默认设置直接量产成功了。
拷贝数据试用正常后立马贴上第二片,然后噩梦就开始了,贴完插入电脑居然不识别了,指示灯闪了一下就没反应,量产工具中也无法识别出任何设备,一下子给我弄蒙了,以为自己没焊好,吹下来重新植球重新上,还是不行,怀疑没吹好把板子弄坏了,再把第二片吹下来上机测试居然又好了,指示灯也正常亮,板子没坏那就是颗粒坏了?因为是坏固态上拆的,所以也有可能吧,为了确定把第一片颗粒也吹下来,贴上第二片测试,居然也是好的,量产成功正常使用,说明两片颗粒都没问题,那问题就出现在板子上了,重新贴上两片还是不行,仔细研究卖家的说明,VCCQ跳线应该没问题,有问题的话那肯定一片都不能用,会不会是R6和R7的问题,如卖家所写,单双贴2CE跳R7没问题啊,上4CE的需要R6和R7都空,要不试试?小心翼翼的拿下R7跳线(顺便说一句这跳线太小了,我看的眼睛都花了),插上电脑灯居然灯亮了,心里很激动,量产工具有设备扫描出来了,可是容量居然识别为96G?!点开发现只有3CE?!A CE0和A CE1下面的A CE2出现了一摸一样的id,实在不明白啊,为啥会少,正常A CE3也应该会显示的吧,退出试着量产不出意外失败。看来我的双贴是没希望了,只好吹下第二片并恢复R7的跳线当64G用了。第一次尝试做U盘只成功一半,光反复吹颗粒清理焊盘植球耗费了几个小时,到底也没想明白是啥问题,有经验的大佬能分析一下原因吗?

网友:
楼主提供的两个芯片ID    对应的封装和CE数都不相同

或许是这个问题

网友:
搞清楚问题出在哪,就需要搞清楚主控板ce排列的逻辑关系,以tsop焊盘为例,背面为主闪存,主闪存的ce0-ce4分别连接到主控的ce0-ce4,必须首先焊接;主控面闪存为副闪存,只有先安装主闪存后才能安装配合主闪存使用;短接r6时,主控面闪存的ce0将连接到主控的ce1,这时配合主闪存的ce0组成双ce,适合单ce双贴;短接r7时,主控面闪存的ce0将连接到主控的ce3,而主控面闪存的ce1始终直接与主控ce2相连,这时配合主闪存的ce0、ce1组成四ce,就可以使用2ce闪存双贴了;tsop闪存本身就是单通道,ce逻辑关系相对比较清晰。

bga152封装的闪存是可以支持双通道的,而主控不支持双通道,因而需要把两个通道的数据线并联,两个通道的ce排列的逻辑关系变得更加复杂。bga152焊盘,背面依然为主闪存,ce0_0(通道0的ce0,依次类推)连接主控ce0,ce0_1连接主控ce1,ce1_0连接主控ce2,ce1_1连接主控ce3,其余ce均为空置无作用;主控面闪存为副闪存,只有先安装主闪存后才能安装配合主闪存使用;短接r6时,主控面闪存的ce0_0将连接到主控的ce1,这时配合主闪存的ce0_0组成双ce,适合单ce双贴;短接r7时,主控面闪存的ce0_0将连接到主控的ce3,而主控面闪存的ce0_1始终直接与主控ce2相连,这时配合主闪存的ce0_0、ce0_1组成四ce,就可以使用2ce闪存双贴了。

网友A:
仔细又读了下楼主发的内容,觉得有可能是将第二个闪存的方向贴反了,因为这个主控板作为成熟量产型号没有理由ce选择跳线会不能正常使用的,双贴2ce将r7短接没有任何问题,闪存本身又是正常的,那恐怕只有闪存方向贴反(这种bga封装闪存旋转180度依然可以使用,但会导致ce混乱)才会出现描述中的情况

网友:
多做几次就好了

网友:
哎。
可惜这个不能正片8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又读了下楼主发的内容,觉得有可能是将第二个闪存的方向贴反了,因为这个主控板作为成熟量产型号没有理 ...

我是按照卖家图片说明贴的第二片,方向应该不至于错,不过你说的我还真没试过,回头去试看看,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估计就差一点了,焊接过关

网友:
贴上2个颗粒不认的时候,可以短接看看,短接led负和地

网友:
贴一片量产了之后如果还要贴第二片,先清空再贴再量产,直接贴上肯定会砖,砖了之后必须短接才认盘。

网友:
真羡慕动手能力强的人。

网友:
一般2片都上了以后再量产。只上1片,量产后最好先Debug清空。跳线问题和方向问题这是前期功课,作对了后面才有意义。

网友:
焊接没问题的话,上第二片后不识别应该短接试下

网友:
跳线没错2CE的BGA颗粒一般转个180度贴也没问题,感觉楼主没焊好吧

楼主:
搞定了,搞定了!贴片方向没错,跳线也没错,短接后插入USB口,终于识别出128G了,量产成功!非常感谢楼上的各位提出的宝贵意见!心情大好,另一个2199E的便宜货也贴了个老固态拆的TSOP48颗粒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搞定了!贴片方向没错,跳线也没错,短接后插入USB口,终于识别出128G了,量产成功!非常感谢楼上 ...

能搞定就好。

网友:
有一句话呀就量产前先做清空操作

网友B:
感觉像是先量产完第一颗闪存之后才焊接第二颗闪存出现的问题

另外lz这TSOP的颗粒是怎么焊的啊,我拖焊一直弄不好,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先量产完第一颗闪存之后才焊接第二颗闪存出现的问题

另外lz这TSOP的颗粒是怎么焊的啊,我拖焊一直 ...

我拖焊了好几遍才成功的,毕竟也是新手,关键引脚太小了,我眼睛几乎都贴上去才看得清,还是BGA的弄起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