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剖尸一个超级电容器(SPSCAP 2.7V/360F)并暴力充电测试!

楼主(2023-02-26):
本人倒卖了一批的超级电容,有看官说要看看能不能充到爆炸。一直没舍得,最近有个割破的,拿来拆解剖解暴力测试。

首先看看着倒霉蛋的外观,整版切割时割破了,有点漏液了。

解刨前测试下内阻。

开干,手还划破了。

扒下外衣的样子,内部类似特斯拉4680电池的无极耳结构。引出线是激光焊接的。

楼主:
图片发的有点乱套了,解刨完充电测试,电源调节到5v充了30分钟,电压到3.6左右充不上去了,电容发热了,但是问题不是很高,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看来还算安全。测试下内阻,不是升反降了。

网友:
电解液漏光了?

楼主:
漏出来一部分,内部估计就是半浸润状态,没有多少液体,漏光了内阻也没变大!

网友A:
体积和高耐压的uf级相当,它是如何做到低耐压高容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体积和高耐压的uf级相当,它是如何做到低耐压高容量的?

应该是直接利用电极和电解液的界面产生电容。由于电极多孔,界面面积很大,所以容量大。但界面的两种物质很近,所以耐压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积和高耐压的uf级相当,它是如何做到低耐压高容量的?

估计是是化学成分不一样!工艺也不同,无极耳是为了过大电流!

网友:
经常看到这个,但是用不到,所以了解也不多。

网友:
艺高人胆大

楼主:
比想象中安全

网友:
拆开了再加电压,不会有压力,散热也更好。搞个完整的试试

网友:
并没有我期待的boom……

网友:
长见识了,第1次看到。。

网友:
4680电池,无极耳部分,看图片应该是铜质,这个电容两端连引出片可能是铝质。

网友:
还是电容安全,就是不知道寿命怎么样

网友:
问题赚了,赔了?

网友:
感谢分享   涨知识

网友:
听说电解液有毒,拆这个要做好防护。。

网友:
尽管超级电容容量巨大,和锂电相比还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