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黄了/电容鼓了,拆修12v1a电源ITE WL-0605A

楼主(2023-02-26):
打开外壳先看看,板子黄了,高压电容鼓了…换掉…继续检测,功率管,二极管,电容…没有短路的…光耦居然是6脚的,看了下只用了4脚…这个不知道怎么低压启动了,直接上220v板子元件朝下…上电灯亮了没有烟花…输出正常…带载正常…

网友A:
同款万用表,
电源有点差劲啊

网友B:
变压器看着有点山

网友C:
最早期的电路模式,保护功能没有现在的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万用表,
电源有点差劲啊

那啥这个同款万用表能直接上锂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看着有点山

计划经济的产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早期的电路模式,保护功能没有现在的齐全

这不是最早期的,最早期的比这个可好太多了…这种是吃干抹净后的东西了…

网友D:
这个我监控上经常用

网友E:
感觉类似电源总是电容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监控上经常用

感觉有点超负荷使用了…有个电阻都黄了…

网友:
从外壳看,真的像变压器似的.

网友:
该是要淘汰的东西了。

网友:
维修价值不大

网友F:
维修不错,电流有点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啥这个同款万用表能直接上锂电吗?

我觉得可以上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上锂电

闲了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类似电源总是电容怀孕

应该是热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上锂电

你哪天闲了试试…我手头也就这个表比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维修不错,电流有点小

是啊想不到能用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