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可调升降压模块太容易烧了

楼主(2023-02-26):
这个模块我买了三个坏了三个修了三个,功率管太容易烧
买了一个可调电源模块,虽然功率不大,平时用是够用,就是手残想测试看看能不能达到标称值,第一次用灯泡测试,弄烧了,10块钱我又买了一个。
第二个烧是加大电流的过程中,后来有网友说接了负载不能调,这个一调就烧。
我的第三个模块烧真是无语了,我测试led灯珠的过程中竟然把模块弄烧了,灯珠也就1w左右,灯珠都没烧。

整了三个废板,然后我就试试看能不能修好,测试输入短路,第一个mos管短路,第二个稳压管也烧了,第三个连启动电容也短路了
换上相关原件均修复,正常用吧(我给电池充电),实在不敢用他测试啥了,分享出来给大家避坑,大家有什么好方法也可以说一下

网友A:
他们说这种只能按标定的50%的电流使用。
好像有人发过详细的对比帖,几种芯片的都给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说这种只能按标定的50%的电流使用。
好像有人发过详细的对比帖,几种芯片的都给测了。 ...

确实,这种说法我也看到过,可是我第三次烧管子的时候是接在单颗led灯珠上,额定0.9w的led灯珠,还是烧了,可能接负载的时候再进行调节就容易烧

楼主:
记得在哪里看到过有说这个电路设计的不好,工作时管子不能完全导通,所以发热严重。我查了一下,实际工作时它这个板子的Vgs是5v,而上面的管子10v才能完全导通

网友B:
这种估计存在设计缺陷,我待机也烧过,再也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估计存在设计缺陷,我待机也烧过,再也不买了

是的,工作时栅极电压只有5v,根本不能完全导通

网友C:
还是 LM2596S 这种模块,
纯降压型的,
输出电流大,
还很耐用。

网友:
还是用LM2596降压模块吧,便宜,耐操,
给18650充电,买TP4056充电源模块板也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 LM2596S 这种模块,
纯降压型的,
输出电流大,

这种我也有,不是想着能升能降高级嘛,结果一点不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这个区别不大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9531-1-1.html

刚刚看了你的测评

网友:
一样,烧过MOS,还烧过肖特基

网友:
压差不够,芯片内置的n-mos管或者外接N-mos管就不是完全导通的状态,烧毁很容易的

网友:
买过几款2596的降压模块还没出问题

网友(2024-10-31):
买降压模块4015或者4016都有恒压恒流的板子很好用,我一直在用的4015

网友:
买过很多LM2596降压模块用于维修,都能长时间用,没有坏的。

网友:
这种模块只能小电流使用

网友:
裸奔不烧才怪   加散热加风扇 就好了。

网友:
我买的也是调试就坏了。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 LM2596S 这种模块,
纯降压型的,
输出电流大,

LM2596降压模块

带S 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