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气开关旁边孔里把空气开关弄跳闸后怎么恢复

楼主(2023-02-26):
如图空气开关旁边孔里把空气开关弄跳闸后怎么恢复

网友:
安全起见,换新的吧

网友:
捅坏了就没办法啦,这里是外挂漏电保护器的接口,漏保动作通过这个孔跳空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上去。。。。

估计弄坏了

网友:
捅坏了已经,恢复不了了.

网友:
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估计弄坏了,维修恢复不如买新的。

网友:
拆了看看能修不

网友:
只能换一个了。

网友:
推上去就是了,那个孔好像连接漏电开关用

网友:
再扶上去就行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