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打开MOS管分辨真伪,看这个哥们用激光切割的。

楼主(2023-02-26):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999.0.0

视频地址。

我知道电脑的CPU,GPU还有内存芯片都存着纳米这个制成工艺。mos管的晶圆纳米制成越低,芯片面积应该越小,看芯片大小判断真假是否靠谱?

楼主:
里面还有激光切割的肖特基,整流桥,可控硅等等。激光切割真是扒的干净啊。

https://space.bilibili.com/675945866

网友:
激光切割利害

楼主:
大家觉得什么品牌的MOS管假货最多?貌似英飞凌,st不少,东芝那?

网友:
IGBT假货比较多,没有切开的图片

网友:
用激光开天窗的,是不是还能用

网友:
jiguang激光切割好厲害

网友:
激光切割真厉害

网友:
激光切割好厲害

网友:
有工具就是好

网友:
看起来没啥,也许做起来不容易

网友:
专业设备就是补一样

网友:
“芯片面积应该越小,看芯片大小判断真假是否靠谱?”

芯片的面积和反向耐压以及散热有直接关系,所以判断真假的话应该综合芯片的整体参数来判断。

网友:
用的并不是激光切割,这个只是激光打标机,切割比这功率大多了~

网友:
激光切割,厉害,有专业设备的工具就是好。

网友:
这个应该是激光烧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