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户的电信光猫路由器,自己能恢复出厂设置吗?

楼主(2023-02-26):
自己家的电信光猫路由器,上面的WIFI从去年开始突然不好用了,手机连上后很卡很慢,重启路由器电源也没用,现在想把这个光猫路由器的WiFi停掉(不然手机总是会自动链接这个路由器),但是进入路由器的密码忘了,当时给我安装宽带的人也更换了,我想能不能把这个光猫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进去的密码?

网友:
还是让电信的人搞,搞坏了就连网都上不了了

网友:
拨号账号和  拨号密码 估计也没有留

不过可以打电信客服  要拨号账号和密码

网友:
恢复后就需要用激活码激活了,否则不能入网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通用密码,上网上找找。联通光猫的超级密码我知道:CUAdmin,电信的好像是:telecomadmin

网友:
网上搜搜一般能找到。
不要自己随随便便恢复出厂,貌似现在光终端都带认证的

网友:
听说都有超级密码

网友A:
不如试试看手机能否删除那项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试试看手机能否删除那项连接。

你说的也是,这是最便捷的方法

网友:
按照型号搜索超级密码,进去改桥接,关闭无线。

网友:
把手机上那个连接的记录删除不就好了?

网友:
把手机上那个连接的记录删除不就好了

网友:
可以的,随便设置,就算坏了,也会免费给你换的,当然也可以打电话让他们来弄。

网友:
一般来说普通账户权限可以关光猫WIFI,有些光猫有单独的无线按键

网友:
申请家元清零

网友:
可以搞个超密进去看看啥情况

网友:
光猫背后有用户名和密码,可以进去关掉WIFI。

网友:
搞不到超密,又不会折腾的,不建议自己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我以前就是跟10000客服说的,要登陆电信网上营业厅,没用电信手机,要用账号和密码注册登陆,他就说给给我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