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求个JMS583可以跑SM2262EN RDT的固件

楼主(2023-02-26):
现在是刷入RDT正常,从新插入后跑RDT就不正常了,无论TLC ECC怎么设置,都是到固定时间就灭灯

而且还和更新不同JMS583的固件有关系,有些3分钟,有些5分钟,有些刚刚插就灭
大佬们支个招

网友:
请不要插充电器跑

楼主:
没有插充电器,就是直接插电脑跑的

楼主:
而且是不是跑失败一次了,就要从新刷一次RDT固件,失败后重新拔插是不会重新开始跑的

楼主:
终于可以跑了

跑的时候灯是这样

跑完是这样

楼主:
为什么设置了tlc=45  slc=20
现在结果都是256??

楼主:
不是很快,怎么回事,X79双路平台

网友(2024-07-04):
引用 楼主:
终于可以跑了

跑的时候灯是这样

如何跑成功的?我的也是上电开跑不到一分钟就停了,板上一个灯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