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联想K5s尾插后盖为什么拆不下来?

楼主(2023-02-26):
尾插坏了!联想K5s尾插后盖为什么拆不下来?

网友A:
是不是和上面的主板盖子是个整体啊?除了螺丝边上还有卡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和上面的主板盖子是个整体啊?除了螺丝边上还有卡扣?

不是整体,有卡扣分开拆不了!

网友:
胶除干净,外面塑料部分有卡扣,找对地方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