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想入个无频闪的LED吸顶灯,大家推荐下

楼主(2023-02-26):
好久没上来数码之家了,上来发现好多什么高色显全光谱,不知所云。就是生小孩了,现在用的阻容的垃圾灯,想换个没频闪的,不知道美的 佛山照明啥的行不行,或者那些全光谱不是智商税也是愿意买。大家有没有研究过的,指条明路呗。价格300内都可以接受,几十瓦应该很亮了

网友:
选贵的,尽量品牌货,几乎就可以了,如果实在怕,白炽灯是最好的光源。

网友:
   现在的很多LED灯都是无频闪的,买时问一下店家就行了

网友:
越是标榜啥啥的啥啥越是短板。用三基色全螺旋节能灯,价格稳定,性能稳定,技术稳定。

网友A(2023-07-08):
海淘松下未来光。。或者换灯珠 首尔无蓝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海淘松下未来光。。或者换灯珠 首尔无蓝光

灯珠和频闪有什么关系?

网友(2023-11-09):
引用 网友B:
灯珠和频闪有什么关系?

频闪是LED灯驱动问题。。无蓝光和色温是灯珠的影响

网友:
实在不行就只有用白炽灯吧。

网友:
所谓高显色就是更加接近自然光照射下的颜色的光源。个人这样认为。至于无频闪还真不好说。从理论上讲就是LED灯供电的电源输出的直流电更加的接近于一条直线,也就是波动更小,但这个没有专用的高精度仪器测量真没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