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进口NEC FLR高显色荧光灯管,买了一箱,碎了一支,断丝一支

楼主(2023-02-26):
型号FLR40SN-SDL/M,CRI 92,买了一箱,碎了一支,断丝一支,需要使用日本进口的FLR灯管专用电感镇流器启动。镇流器比较难买,早期因为不懂买错了频率买成100V 60Hz的了,需要使用变频电源才能正常用,只降压的话通电就会一直闪没法用。因为频率降低,二次侧磁感电压也降低,导致灯管闪烁不能用的同时一次侧也会因为磁饱和过热,所以不能直接降压用;200-220V 50Hz的就没问题,直接通电就能正常使用。

网友A:
这个是买的二手的吗?具体什么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买的二手的吗?具体什么用途?

灯管是全新的,镇流器有全新跟二手。

网友B:
如今三基色灯管都不好买了,真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

网友:
这个寿命有多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今三基色灯管都不好买了,真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

有替代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今三基色灯管都不好买了,真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

LED不秒这些玩意?

网友:
欧司朗T8 36W 20000小时寿命,光效 93 lm/W,光衰在两万小时仍能保持89%
欧司朗T5 28w 20000小时寿命,光效 99 lm/W,光衰在两万小时仍能保持89%

这样的灯管多少钱?一根不超过十块钱,而且不需要任何散热,led可是一热就不可逆地衰减。你来告诉我如何秒?

网友B:
什么样的替代品能替代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替代品能替代这些?

牠们说不出话来了,现在某些灯厂就是非得牺牲我们小部分人的喜好,大力淘汰荧光灯。

网友:
照片级的观片器得用类似这东西,led的实际显色性估计还差一点。我在工作区域装了检验布料的灯,大致就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