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2006年的太空伞活氧解毒机

楼主(2023-02-26):
2006年用到现在,正常使用,功能就是负离子,通过风扇吹出。或者产生臭氧,通过气泵排出,一般是用来通到水里,洗水果蔬菜,肉,特别是洗肉,能明显的产生一种说不清是什么的漂浮物。有知道的可以说说。这个机器是06年团购的,记得是200多元。

网友A:
这个不知道啥用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道啥用处啊

负离子和臭氧都是客观存在,几十年前就有的,近年说的少了,估计是炒作价值不大了,负离子据说能让空气质量变好,我的卫生间放了一个负离子模块,好多年了,明显的效果就是墙面都黑了。臭氧溶解到水里可以消毒,原理是氧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负离子和臭氧都是客观存在,几十年前就有的,近年说的少了,估计是炒作价值不大了,负离子据说能让空气质 ...

负离子模块我也买过,新的时候清除焊锡烟效果很好,1月后效果下降,2月后失效,砸开环氧树脂封装,烧功率管,线圈变暗短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离子模块我也买过,新的时候清除焊锡烟效果很好,1月后效果下降,2月后失效,砸开环氧树脂封装,烧功率 ...

我买的是碳纤维刷头放电那种,现在晚上还能看见蓝光和听到丝丝的声音。

网友C:
臭氧杀菌消毒应该比紫外线灯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臭氧杀菌消毒应该比紫外线灯好吧?

好像各有特点,有时候同时使用,

网友:
臭氧消毒,强氧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碳纤维刷头放电那种,现在晚上还能看见蓝光和听到丝丝的声音。 ...

我买的也是碳纤维头,只是5v200ma升压器模块不耐用,看来得买导热硅胶灌封升压器线圈,初级和后级驱动模块,散热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