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agm充电不是限制电压14.4吗,为什么这个充电器设置为14.7

楼主(2023-02-26):
宗本的看电路感觉料多,我也不懂,当时没看到成品,就从咸鱼上买了套裸板,和这个充电器完全一样,配了个夹子加了外壳。英朗21款配的德科agm70AH电瓶。网上说agm先恒流充至14.4伏,再恒压14.4,然后电流逐渐减小。
使用发现,这个充电器选agm时厂家设计限压是14.7伏,我选的5A的电流,电瓶实际电压比显示电压又高了0.15伏。充电过程实际是先5A充到屏显14.7伏实际快到14.9伏了,然后屏显电压14.7实际14.8伏多不变电流逐渐降低,降到1A多点就停充了,电流直接降为0显示充满停充。
那这个组装的充电器还能用不?就是车开的不多,想着过个十天半月的就补补电,原先有过一次亏电了。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的样子

楼主:
担心裸板属于未上市前的实验品,电路或单片机不如正式上市的优化的好。测量电瓶实际电压比屏显高0.1伏多,担心电池过充,如果早点找到正式上市的就多花点钱买了,买个放心

楼主:
这个纽福克斯的更高,agm模式14.8±0.3伏了

网友:
这是给电池带个备用电池吗

网友:
这个影响不大

网友:
如果只是用来补电的话,我觉得0.1V问题不大,

网友A:
加快充电速度呗,自带输出线比较细长压降不小,还有铁夹子,电压高一点充电时间更短。
都是三段式充电,看最后转浮充 是监测电流还是电压,如果是监测电流,那么14.4v跟14.8v其实没啥区别,例如电流降低到0.8a切换浮充 其实两种电压不会超过一分钟,真正影响失水主要在浮充阶段,
外加不是天天充,一年也就一两次,电压高失水也失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快充电速度呗,自带输出线比较细长压降不小,还有铁夹子,电压高一点充电时间更短。
都是三段式充电,看 ...

我上的纯铜夹子,3.25平方的镀锡铜线,恒流段到14.9了显示14.7,转浮充,显示电流慢慢变小,电压测量降到14.8,屏显还是14.7,好像是1.5左右A就停充了,没看清。确实充得次数不多,影响不大就放心了,

网友B:
我的车也是通用系的,也是AGM电池,原厂的维修手册上面是这样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也是通用系的,也是AGM电池,原厂的维修手册上面是这样写的

这样就放心了,根据开车情况停两周左右就补一次,上次没拔钥匙,应该关到底了,一周后电全放完了,只有3V多。亏电一次严重影响寿命。我的车就没找到维修手册,只有个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就放心了,根据开车情况停两周左右就补一次,上次没拔钥匙,应该关到底了,一周后电全放完了,只有3V ...

维修手册是网上找的。

网友:
我的雪佛兰也是AGM电池,插了个带电压显示的车充,经常显示14.7V

网友:
宝马AGM电瓶原车充电最高显示15.2V,14.8V以上是经常的事儿

网友:
充电器的电压一般比蓄电池桩头都高一些,没有相差太大都没问题。蓄电池在充电初始阶段允许电压高一些,在即将充满以后不要长时间高电压充电。

网友:
太能捣鼓了,厉害!

网友:
agm电瓶 一直15v左右的充电,10年了还能正常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