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2200W 两插头这容易烧损?主要还是插座

楼主(2023-02-26):
老人家用的电磁炉,上次拆的插座。两插还是不如3插稳定。

插座是这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1839&fromuid=1608941

网友:
同意楼主意见

网友:
插座弹力不够,接触面积小,壳子材料差了受热变形导致更没弹力。有很大的锅。简直就是大锅。

网友:
不光插头,插座也要收拾。

网友:
都得改一下,反正松造成

网友:
这个主要是要收拾插座!!!

网友:
  插板  插头都不行 ……

网友:
接触不好,万能插孔,单面接触,新国标就没问题

网友:
接触不良吧

网友:
五脚插座,其中两脚的一脚有部分铜片已经断了,起不到夹紧作用了。电流一大就发热了。

网友:
应该是插座接触不好,打火烧蚀的,换个三眼的插头应该可以。

网友:
再换个插座配合好,发热小点

网友:
跟插头没关系,纯粹就是垃圾插座的问题,特别是用了好几年的插座,太松了,然后虚接发热,就会烧掉,特别是以前那种万能插,特别容易松

网友:
家里的也让我换成了三脚插头+硅胶线。两脚插头不稳定的原因是原机线比较硬,插到插座上产生的角度容易把插头拽出来,轻则接触不良导致电流大把插头烧坏,重则用最大功率做饭时插头脱落容易损坏电磁炉。

网友:
我买了2000瓦热得快烧水,用2脚插头电源线15分钟插头就会发烫软化一样的

网友:
MD电磁炉用坏了几个,都没这个问题.........墙插(插座)的事

网友:
三脚插座有16A的,电流比两脚的大

网友:
电磁炉大部分都是两插,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对的,主要是插座的设计,为了兼容,不是跟三脚一样有那么大的接触面积,接触电阻要比三孔座大差不多一倍,所以经常烧坏。

网友:
可能老人没有插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