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金士顿16g U盘

楼主(2023-02-26):
没用软件试,写入速度9兆多点比较慢,应该是正品盘

网友:
沙发坐坐,加分奖励

网友A:
这是3.0的是不是插到2.0上了

网友:
SSS主控   绝望

网友B:
插到3.0的USB口上试试

网友:
鑫创(SSS)主控芯片的特性。 U盘主板芯片的详细介绍及辨别方式

1、速度快,支持双通道内存,性能一般。

2、量产的通过率不高。

3、支持的ISO镜像大小低于1G。我实验过超过1G也可以取得成功。

网友:
没拍钢口号,中评

网友C:
我自己做了俩u盘用的就是假金士顿壳子~

网友D:
可以再贴一颗组成32G?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做了俩u盘用的就是假金士顿壳子~

为毛是假的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再贴一颗组成32G?

同型号的颗粒就可以变成32

网友:
下个软件测试一下呀,也不费多大劲
重新格一下说不定就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3.0的是不是插到2.0上了

没 确定插的是3.0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到3.0的USB口上试试

插的是3.0口

网友:
3.0 口  不是这个速度 ……

网友:
3.0的接口这个速度就有问题了,看闪存不像正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毛是假的壳子

因为只能买到假壳子

网友:
我也拆过这款U盘,但拆开了发现是假货。没发上网了

网友:
手里自己做的U盘用的壳子多数是金屎顿的。

网友:
这个看上去是真的,不过速度确实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