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公牛GN-A03(无线);应该是电锅超载导致的过热,易燃吗?

楼主(2023-02-26):
老人厨房常用电锅,发下这样烧焦就拆了。

第一位常用,打理好铜条,移至内侧不常用位置。

网友:
感觉应该是插头接触不好的情况

网友:
插座松了把

网友:
Y螺丝又进化了

网友:
还好只烧坏一个模块没坏外壳,还不错的插座

网友:
我也感觉是接触不好烧焦了的。

网友:
铜片过热已经失去弹性,安全起见这个插口别用,可以插其它口

网友:
公牛的螺丝越来越有创意,移至不常用位置小功率电器用还是安全点的

网友:
厨房电器不注意清洁,插头有锈蚀造成的。不排除插头是铁镀铜。

网友:
接触不良造成造成电阻增大导致发热烧插座。

网友:
插排不适用大功率电器

网友:
铜片用久了失去弹性了,建议换城带弹簧的插座

网友A:
86插座面板如果用黄铜一定被大家喷死

用在插线板上面好像理所然当、不当回事,厂家更加堂而皇之

网友:
大功率电器我一般都是直接插墙上的插座。

网友:
插头也该换了吧,至少打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86插座面板如果用黄铜一定被大家喷死

用在插线板上面好像理所然当、不当回事,厂家更加堂而皇之

熱心會員  好像插座没见过别的。。。。。。

网友:
还是接触电阻大了导致的

网友:
是不是在厨房用,插头上有油渍造成的接触不好

网友:
像这种大功率插头不应该经常插拔,容易造成接触不良,最好是断开插锅的那一面,我家的电磁炉一直用公牛插座每次用完关了上面的开关很少插拔,现在还是依然特别紧都用了10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