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公牛GN-606;草帽指示灯寿命多久? 是150K电阻先死还是LED先亡?

楼主(2023-02-26):
插排灯不亮不行,以为电阻废了,结果草帽灯也黑了。

网友:
棕黑红金  1K  ?

网友:
正常情况下得用很长时间,短路情况下就是秒秒的事情

特技照相效果还行

网友:
用了9年也不错了。150K电阻小了,发热大,我一般是加M级电阻用0603两个发光二极管。

网友:
这电阻有点小吧,指示灯是发光二极管,一般选用100K-220K的电阻。

网友:
指示灯是发光二极管,一般选用100K-220K的电阻。

网友:
电阻上加了个塑料管,电阻发热,碳化塑料管,更容易烧指示灯。电阻裸奔更凉快。

网友:
在LED上反向并联一只整流二极管会好很多。

网友:
我一般是改成2M电阻加一个氖灯.....

网友:
是电阻先死,换过电阻的经验

网友:
真灯真不是一般的大,拍的很叼钻嘛

网友:
最后两张图过分了,这体积,给巨人用的吧

网友:
最后几张图牛,是拍的还是做的?

网友:
换个阻值大点的电阻,估计还耐用一些

网友:
灯珠先挂,后电流大把电阻烧黑了,电阻黑归黑一般还能用

网友:
这大电阻、大灯珠相片是用啥手机软件拍的???

网友:
加个整流桥??这样电阻的寿命比二极管短。拔插插头打火损坏整流桥的几率也很高。再加下去就有点过了

网友:
限流电阻选220K,LED上“反向并联”一只整流二极管.
一般LED被反向220电压击穿短路,然后导致电阻过流发热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