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h l06b 4+2+2=8ce 这怎么跳线?

楼主(2023-02-26):
这怎么跳线?
29F01T2ANCMG2(4ce)+29F64B2AMCMG2(2ce)x2 =  8ce

网友A:
先短接看下CE分布情况,再做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短接看下CE分布情况,再做决定

网友B:
跳2,3,6,7试试

网友:
太高端了,不会

网友:
谁能科普下跳线知识,搞清原理应该就会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2,3,6,7试试

网友A:
开不出来的。2258H对4CE 和2CE的颗粒识别位置是不一样的。4CE的颗粒是在CE0和CE2上,2CE的颗粒是在CE0 CE1上。
但58XT应该可以这样组合,我只试过2+1+1,58XT不知道4+2+2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C:
找个PS3111吧,随便贴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PS3111吧,随便贴就行

3111能3贴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PS3111吧,随便贴就行

比如三贴15131?

网友:
有个朦朦胧胧的想法,不过还没有想清楚

网友:
再收一块这个盘,然后颗粒摊平了,就能轻松开出两个512的盘啦

网友:
2改跳1看看ce分布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不出来的。2258H对4CE 和2CE的颗粒识别位置是不一样的。4CE的颗粒是在CE0和CE2上,2CE的颗粒是在CE0 CE1 ...

缓存都没有,这个58H本来就是阉割当58XT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不出来的。2258H对4CE 和2CE的颗粒识别位置是不一样的。4CE的颗粒是在CE0和CE2上,2CE的颗粒是在CE0 CE1 ...

你这个结论是怎么得来的(指分布在ce0和ce2)?是从7楼ce分布图看来的,还是从自己实践中得来的?

网友(2023-08-19):
这种是版型设计问题,需要很精通ce才能搞定,而且要飞线,建议换板子,例如Intel的2258G 百维的2258H 那个16贴的,可以轻松实现4+2+2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我试过PS3111,两个通道不平衡,可以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