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ALTEC奥特蓝星M402音箱拆解修复,两台共坏了六块芯片

楼主(2023-02-26):
  前两年在某平台看到有人在卖这个品牌音箱的故障机就买了两台,这个是很老的产品了,如今这个公司也倒闭了。收到货后试了一下确实是坏的,当时没有时间,就丢到了一旁等有空再弄,谁知时间久了就忘记了,前几天突然想起了这件事,这段时间正好有空,于是从某个角落翻出来开干,两台故障差不多,都是无声,但屏幕、按键都是亮的,有一台无法切换音源,一切换就重启。一顿操作测量两台共坏了6个芯片,分别是:TPS73701电源稳压芯片两个,每台坏一个。TPA2000D2德州仪器D类放大芯片每台坏一个。
丝印JC5R(具体型号没查到)模拟开关两个,就是切换音源就重启那台就是这两个坏了。买上新的同型号配件换上所有功能正常,修复成功!

正面

老的水果4插口

屏幕,还有两组闹钟

背面,有收音机天线、AUX插口

拆下网罩露出喇叭

屏幕

按键面板触摸的

主板

功放芯片TPA2000D2

就是这两个JC5R模拟开关坏了导致切换音源重启

网友:
这什么牌子都没听过

网友A:
这玩意儿修好不易

估计最后要拆件用

网友B:
音箱看起来自用不 错

网友C:
tpa2000d2无需输出滤波器,但效率却高达85%以上,有助于延长电池寿命,全差动结构提供了卓越的噪声消除性能,2w的,便携性确实不错

网友:
貌似还有两包吸音棉。

网友D:
看上去不错,电池是显示时间和部分参数用?

网友:
这是批量损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修好不易

估计最后要拆件用

美国上个世纪比较有名的一家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修好不易

估计最后要拆件用

修好也是吃灰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箱看起来自用不 错

之前有一个同品牌imt620的觉得不错这次买来试试这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a2000d2无需输出滤波器,但效率却高达85%以上,有助于延长电池寿命,全差动结构提供了卓越的噪声消除性能 ...

你对这个芯片比较了解

网友:
08年买的hp笔记本就是带的这个牌子的音箱,音质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不错,电池是显示时间和部分参数用?

电池是断电走时用的

网友:
听说奥特蓝星是外国的著名品牌,类似中国的漫步者,中低端路线

网友:
修理这个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
这箱子都有什么功能 板子这么复杂

网友:
这玩意要是国内制造,不会超过3颗芯片

网友:
原先笔记本用这个品牌的小喇叭比较多些,还算是个卖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