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牛屎U盘可以量产吗?

楼主(2023-02-26):
早年买的U盘,一直用的好好的,昨晚想下载歌当车载U盘,里面资料不想一个一个删,就想到了格式化,刚开始用fat32格式化,显示还有东西占用空间,此时U盘可以正常使用,就更换NTFS格式化,格式化显示失败,然后退出U盘再次插入电脑usb,正常显示盘符,点击显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多次插拔无果,决定进行量产,下载ChipGenius查看vid/pid和主控型号,结果主控型号未知,拆开U盘发现是“牛屎芯片”,请教各位大神,U盘还有救吗?

网友:
这个就是拿来玩的.别当真.

网友:
没必要吧,你这个U盘顶多也就16M的容量,再买个新的得了

网友:
买新的吧,U盘真是白菜价了

网友:
垃圾桶吧     去某东   看看吧   很便宜的

网友:
这小玩意叫牛屎都夸张了,应该叫兔子屎

第一次见到假成这样的东西,真是开了眼了。。。明天我2元买的据说1MB的u盘就能到了,到时候拆开来比较一下

网友:
量产个啥,这个玩意,顶多1MB,你难道要放个只有98KB的3D游戏?

网友:
车载很多都不识别NTFS,FAT32最好!

网友:
还真有把这个当U盘的!

网友:
这种U盘SONY假的太多了

网友:
假的太多了

网友:
假upan,可以丢了,spiflash

网友:
这U盘   很简洁,我看标题以为是黑胶,这种能存东西嘛

网友:
LZ还在用WINXP系统吗?我有一台维修用机,E5800,4G内存,9600显卡,也是WINXP系统,开机就特别慢,编程打字还行,用360浏览器上网的话,打开5-6个网页,就长时间读写硬盘,整机都快卡死了,重装系统也无效。据说是XP系统对内存管理的问题,不知你的机也是这样吗?

网友:
这种盘还是算了吧

网友:
spi闪存啊。容量不会超过两位数的。
之前买过那种flash芯片整个是一大坨牛屎的。2GB,检查芯片是4GB MLC,量产成3.8G工作也还正常。

网友:
这种盘还是算了吧,现在的U盘都很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