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威克士WA3880充电器维修求助

楼主(2023-02-26):
手里的威克士21V充电器烧了,,高压区烧了一堆的小零件,六脚电源管理芯片也挂了,,原丝印网上没查到,,代换的是丝印AAHBV(型号:SG6848TZ1),,现在的情况是通电有输出,输出端电容两边有23V,六脚芯片供电电压有31V,,我对比测量了我另外一个充电器(也是类似的六脚芯片),芯片供电电压在15V左右,,我想问下这个G6848TZ1芯片供电31V正常不??如果太高了要如何调低呢,,正极供电两只754电阻我已经换成105了,,电压还是不变,,

6脚电源芯片原来的型号看不清,,直接用SG6848TZ1芯片代换的,我看了引脚功能是一样的,,

楼主:
有老铁知道的给讲讲

网友A:
这种芯片最高可以35v,你带一下负载测试一下芯片供电会不会超过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最高可以35v,你带一下负载测试一下芯片供电会不会超过35。

好的,谢谢,我去测试下,

楼主:
还有这个电源接上电有很轻吱吱声音一直响,会是变压器的问题嘛?

网友B:
D8是稳压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8是稳压管吗?

D8现在换的不是稳压管,原来的二极管直通了,是根据丝印NP在网上查的,现在换的是SMBJ70A TVS单向瞬态抑制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最高可以35v,你带一下负载测试一下芯片供电会不会超过35。

测试了,,现在的情况是插上电池充电,充电绿灯闪第二下时断电,充电绿灯不闪时芯片电压下降到10V,然后再上升到31V,充电指示灯绿灯闪,闪两下后,芯片供电电压再次下降到10V,,如此反复,,,测300V主回路大电容电压没有变化,就是辅电电压在变化,辅电电路上的电容也查了,没问题,,会不会是D8和Q8两个零件换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8是稳压管吗?

D8换了12V稳压管,空载时芯片供电电压可以稳定在12V,但是充电时芯片电压在10到12V来回变,不断反复,充电指示绿灯也是亮两下就不亮了,过一会又亮两下,,正常充电是绿灯一闪一闪,

网友A:
看了一下电路走向你哪个d8换错了原来的是一个稳压管不是tvs管,他这个电源设计的芯片供电原来就很高,q8和d8是一个串联稳压电路用来降低原来的超高芯片供电的因为我改电源也用过这个电路,你把d8换成15到25v之间的稳压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电路走向你哪个d8换错了原来的是一个稳压管不是tvs管,他这个电源设计的芯片供电原来就很高,q8和d ...

又买了稳压管了,,现在的情况是用12V稳压管,空载时电源输出23V正常,,接上电池充电就反复断电重起,,不能带负载,,我单独用24V电源给低压端电容供电(拆掉变压器),接上电池可以充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买了稳压管了,,现在的情况是用12V稳压管,空载时电源输出23V正常,,接上电池充电就反复断电重起,, ...

我查了一下你用的芯片最低供电15v最高25v你用的12v太低了,我不是叫你用15到25的稳压管吗,还有就是芯片手册上电路图显示3脚还要接一个100k的电阻你的板上3脚是空的,你找俩个稳压管串起来达到20v这样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一下你用的芯片最低供电15v最高25v你用的12v太低了,我不是叫你用15到25的稳压管吗,还有就是芯片 ...

已经买了稳压管了,,到了就换上,,这个板子原来的3脚对地就是空的,但是3脚对变压器辅助端有一个68K的电阻,,等稳压管到了我换了,3脚对地再加上100K电阻试下,,谢谢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6833&fromuid=162049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一下你用的芯片最低供电15v最高25v你用的12v太低了,我不是叫你用15到25的稳压管吗,还有就是芯片 ...

20V稳压管已换上,3脚对地也加100K电阻,现在空载电压正常,也没有声音了,,但是插上电池后还是出现断电重起现像,串了一个200W的灯泡,充电绿灯闪10秒左右灭灯(绿灯闪时灯泡很亮),过几秒后充电指示灯再次闪亮充电(灯泡也同时点亮),如此反复,,感觉时充电时功率过大了,,不知道要如何修了,,我用正常的充电器串200W灯泡充电时灯泡是不会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0V稳压管已换上,3脚对地也加100K电阻,现在空载电压正常,也没有声音了,,但是插上电池后还是出现断电 ...

你找个电阻做假负载看一下会不会这样,用个20欧的电流正好1安功率大点的,不行对比好的哪一个研究一下吧,我感觉反馈可能有点问题不行把431也换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V稳压管已换上,3脚对地也加100K电阻,现在空载电压正常,也没有声音了,,但是插上电池后还是出现断电 ...

我感觉已经修好了,你不串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已经修好了,你不串灯试试

串了灯了,,要不估计就炸机了,,现在的情况是空载输出电压正常,插上电池充电时串的200W灯泡很亮(好的充电器串200W灯泡充电时是持续微亮),且电源充电绿灯闪几下后就掉电重起,掉电时芯片供电电压也下降,就如此反复上电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