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点焊机线

楼主(2023-02-26):
准备制作一台点焊机,控制板已经焊好!但一直纠结用多长的线,浏览过许多制作视频,有些没有具体说明用多长的线,只说16平方和25平方,也有些说用30多、50多、60多长,没有一个确切的长度,我分别用两个号,使用红包在同一店铺买了两根25平方一米长的焊机线,使用快接方式连接控制板,不知道一米线得不得长,对点焊时有没有影响,论坛大神多,说说你们的建议,谢谢!

网友:
点焊机输出线够用就行(尽量短),我是0.4米的,你可以把一米截断成2根用嘛。

还是有就是强烈建议你不要用你图片上的快接头!!!快接头会废掉点焊机一半的功力!!!改成直接铜鼻子螺栓连接方式!!!

网友:
我用35平方的线,30厘米长。

网友:
同感,不要使用接头。

网友:
线太长内阻影响不可忽视。

网友:
应该是越短越好

网友:
理论上是线越短越好,线阻越低越好,如果有毫欧表测测比较稳妥。

网友:
感觉压紧再锡焊一下更好

网友:
只要适合你操作,线缆是越短越好,线径是越大越好。反正,阻值越低越好。

网友:
线越短越好,尽量降低线阻。而且你这线是不是虚标了,看着不像25平方

网友:
同样的烦恼

网友:
快拆接头不好 电阻大

网友:
感觉你这个不够25平方

网友:
线只要能用,越短越好,这样能减少线的能量损失。

网友:
手虎钳包浆厚重,年代感还是有的

网友:
楼主这线的裸芯肯定不够25,应该买编织裸芯25的。

网友:
点焊机线能短尽量短为好

网友:
看你电容,和MOS管,2串电容,5并MOS,全线路内阻1一2m欧为宜,3串电容可以2一4m欧,MOS多的话下限可以再低一些,电容参数以13块钱的为参考,MOS参数以228为参考

网友:
线太粗也不好用,,,手柄不太好移动。

网友:
我是用一根两米多点的线直接绕的次级。不要插头!接头越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