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视机屏幕坏了有AV输出接口想外接显示器但是AV接口没有输出.........

楼主(2023-02-26):
电视机屏幕坏了有AV输出接口想外接显示器但是AV接口没有输出.........是不是操作没到位?
电视机(长虹55U3C)屏幕坏了,收废旧的才给20元,
不卖,留着折腾玩儿。
有闲置的显示器,想着能否把电视的板子拆出来,配上显示器不就是一台小电视了吗?
电视机后面有AV输出接口,是装在主板上的。
想着X宝上买一个AV转VGA不就行了?
先检查一下吧,找来AV线,插入,
另一头连到一台好的电视机的AV输入,开机——无信号
.........
反复检查,已确认:
线没有问题。
“坏电视机”屏幕虽然坏了但有图有声。
好电视机AV输入没有问题。

请教:

液晶电视的AV输出接口不是插上线就该有输出吗?
是不是还要进行什么操作才有输出?

网友A:
黄白红要有输出,就先要有输入,才能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白红要有输出,就先要有输入,才能有输出

你是说只有外接信号源的时候才会有输出,
收看电视时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只有外接信号源的时候才会有输出,
收看电视时不行?

对的,只有在这块板子有信号输入,才能有输出。

网友:
AV转VGA那画质一定很感人

网友:
液晶电视屏挂了就没必要折腾了,扔了可惜,折腾无用。拆了内部主板挂闲鱼,外壳和坏屏给收垃圾的。

网友B:
楼主好像操作错误,AV转VGA线,你接好的电视机AV输入是什么操作?

网友:
AV转VGA线只支持单向转换!

网友:
什么泄殖腔???

凭什么电视要设计输出接口,你切换输入源的时候AV不是那里进来的?

网友:
刚翻了说明书 我家电视确实有一组输出

网友:
以前的电视机是有AV输出的,现在基本都精简了

网友C:
直接用机顶盒的HDMI转DVI或VGA输出到显示器就可以了同时AV外接音响放声音。

网友:
全套板子可以换钱,前一段时间着急用,买了一套创维酷开的板子还给掏了130呢

网友:
拆了内部主板挂闲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机顶盒的HDMI转DVI或VGA输出到显示器就可以了同时AV外接音响放声音。

我用的HDMI转vga线是带音频输出的,可以接功放。机顶盒的HDMI和av可以同时输出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HDMI转vga线是带音频输出的,可以接功放。机顶盒的HDMI和av可以同时输出信号啊? ...

我在家电信机顶盒,HDMI转DVI,AV接音响

网友:
AV接口输出的是弱信号,是要通过视频放大电路,才能播放视频图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像操作错误,AV转VGA线,你接好的电视机AV输入是什么操作?

还没买转接线呢。
我用的是一条AV线:一头是3.5mm的三芯插头,另一头是“黄白红”三个莲花插头。
把三芯插头插入坏电视机的“AV输出”,
莲花插头插入好电视机的“AV输入”,好电视机切换到“视频输入”,
这样没毛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只有在这块板子有信号输入,才能有输出。

但是,说明书上说的是,
外接输入信号时,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