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的时候经常会用到LDO,测试一下可以40V@200mA的LDO SE8530

楼主(2023-02-26):
LDO是很常用的IC,DIY的时候经常会用到,比如常见的6206、71xx,可以在低功耗的场合提供非常方便的电压转换。如果输入的电压比较高的话,就需要高耐压的LDO。最近买了一些思望的SE85xx系列,SE85xx系列的LDO提供的输出电压有1.8V、2.8V、3.0V、3.3V、3.6V、4.2V和5V,全系列的输入电压极限可达40V,最大电流输出能力200mA(Vin、Vout压差较小的情况下)

下面就用一颗SE8530焊到板子上做个测试,给大家来做个参考。输入端用了一颗50V1uF的电容,输出端用了一颗16V10uF的电容。

思望SE85xx系列的规格书摘要

SE8530的静态电流2.5uA,非常好

然后准备做输出纹波测试,LDO的输入电压为9V

空载纹波几乎为0,显示的2.8mV有可能是电子负载或者接地鳄鱼夹引入的额外噪声

输入9V,输出10mA的纹波

输入9V,输出50mA的纹波

输入9V,输出100mA的纹波

输入9V,输出120mA的纹波

输入9V,输出150mA的纹波,此时LDO已经超载,纹波根本没法看了,输出电压也一直不停的跳变,还好没冒烟

SE85xx系列支持40V的极限输入电压,由于手里没有40V的电源,就用30V的可调电源测试一下吧

30V输入的情况下,若输出端稳定保持3V左右的电压,输出的电流只有25mA左右;如果输出电流再大,电压掉的会比较厉害

输入30V,输出25mA时的纹波

SE8530如果全功率运行的话(比如9V输入,130mA左右输出),芯片是非常热的,表面温度超过了100℃

如果输出功率在一半左右(比如9V输入,60mA左右输出),温度会迅速下降到60~80℃左右。LDO一般封装都比较小,SOT23和SOT89是最多的形式,压差转换产生的热量会在芯片内部迅速聚集且不容易消散,所以LDO的厂家建议使用LDO的时候,输出电流按照50%留出余量是有道理的,而且和周围的其它元件要保持足够的距离并加强散热(下图板子边缘的温度都有47.6℃,很热了)。

下面是SE8530输出3V左右电压时,最大的电流输出能力记录表格,供大家参考。

全部的作案工具,晚上测试得太晚太困了,结果忘了放孙悟空手办了

EOF

网友:
谢谢分享,又长知识了。

网友A:
PPT的标题 又骗人。所以只有实测才有真实数据。40V时只能25ma  mcu供电不上了。

网友B:
这种场合一般都直接用7805了吧

网友C:
以前拍过一些6206、71xx,一直还没有用过。搞个电瓶车的充电器来提供高电压也比较方便

网友D:
羡慕楼主工具真专业,压差大时电流超过几十毫安我一般用开关稳压模块,线性稳压的效率太低了。

网友:
LDO是低压差低功耗,高压差用78XX嘛

你搞三四十伏输入,LDO如果挂了后面烧一片啊

网友:
看不懂 不会用
wechat_upload167740837763fb3879450b4

网友:
大电流输出还是DCDC。优势很明显,效率高,发热低

网友:
老孙不高兴了吧

网友:
ldo大师哈哈哈

网友:
静态电流2.5uA,和官方的数据一致,很不错。

网友:
测试的很详细了,ldo一般用在低压差场合性能才得到提现,这种sot23封装自身耗散功耗也就0.xw左右  超了就发热保护。手册最大输出电流是特定压差条件下的最大输出电流,实际使用时一般作为浪涌电流来用,持续工作电流会用到远小于它。话说热成像不错,求包邮倒贴200赠送哦对了还有那个电源

网友:
ldo这么高耐压意义不大吧?

网友:
那些工具真叫人馋啊

网友:
这么大压差那肯定很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T的标题 又骗人。所以只有实测才有真实数据。40V时只能25ma  mcu供电不上了。 ...

实在想不出来怎么写好,最高耐压40V,最大输出2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场合一般都直接用7805了吧

85xx的输出电压较低且分得很细,78系列的输出电压普遍比较高,各有优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拍过一些6206、71xx,一直还没有用过。搞个电瓶车的充电器来提供高电压也比较方便 ...

可以考虑以后捡个电动车充电器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羡慕楼主工具真专业,压差大时电流超过几十毫安我一般用开关稳压模块,线性稳压的效率太低了。 ...

业余爱好电子,所以也舍得花钱买这些东西,开关的模块效率确实是高,我这里做测试就是给大家做个参考,实际使用的时候可以多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