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搞了个新玩具,头戴式主动降噪蓝牙耳机~漫步者W820NB双金标版简单开箱

楼主(2023-02-26):
又搞了个新玩具,头戴式主动降噪蓝牙耳机~漫步者W820NB金双标

开箱

24号买的,今天26号,就是冲着主动降噪功能买的它,没办法有降噪的需求,试用了一下,我认为是值这个价的。

网友:
楼上是来搞事情的
话说真羡慕你们这些能戴头戴耳机的,我连耳塞都戴不住

网友:
这个不少钱吧!

网友:
这个不便宜,好像要将近两百多

网友:
坐等拆机贴

网友:
还可以接打电话,感觉夏天使用有点热。

网友:
拆了看看啥芯片

网友:
这个不便宜吧

网友:
我的39的差不多

楼主:
我就不拆了,看看别人拆的

楼主:
看看别人的拆机视频漫步者W820NB拆机

网友:
太大了,不方便收纳和便携

网友:
这个好是好,觉得就是太大了。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别人的拆机视频漫步者W820NB拆机

实际效果怎么样 原来用过一个飞利浦的觉得没效果

网友A:
这个耳机音量按键不好用,换了个按键还是不好用。应该是设计问题。用电脑蓝牙接收器连接后,时不时会有断音,可能是接收器问题。苹果手机连接还行。最大的好处用数据线可以做有线耳机使用,自带声卡芯片。买了一年多了,其实也没用多少次。拆了很多次,只是没顾得上拍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发不错,真漂亮

谢谢赞美~你也很漂亮

网友:
拆了看看,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耳机音量按键不好用,换了个按键还是不好用。应该是设计问题。用电脑蓝牙接收器连接后,时不时会有断音 ...

最大的好处用数据线可以做有线耳机使用--------那就失去了蓝牙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