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电磁炉C21-SC006维修一波三折

楼主(2023-02-26):
电磁炉是亲戚家的,型号九阳的C21-SC006,以前正常但放得太久了拿出来试了不正常加热了,我不是专业维修的,就拿来研究了,拆开可以看到PCB上全是小强的痕迹,看来真是给小强做窝放坏了。还好正面很脏,背面还是很干净的,原来的问题是开机滴滴声,不加热,网上查了应该是不检锅,于是测了所有大功率电阻,果断发现一个470K欧的电阻变成了几M了,淘宝用签到红包买了一包20个电阻只花了几毛,等了几天到了,换上。终于可以加热了,结果加热几秒停一下,间歇加热。又一阵网上搜索,说是电流检测有问题,又继续测各电阻,电容啥的,测了都没发现明显问题。后来看到IGBT附近的稳压管脚好像快生锈断了,测了下还没断,然后动了几下真是断掉了,找了一轮家里的垃圾堆,18V稳压管居然没有,又要淘宝了。今天终于到了,换上,一样还是间歇加热,果然不是这里的问题。网上继续搜索试试,看到一个视频 和一个网页说“C102-104独石电容性能不好”,对比了一下我的板子居然还真是独石电容,死马当活马医,找个瓷片104换上,装上板子试机居然好了,可以持续加热了,但是功率最大只有1800多W,这个是不是因为5UF电容变小了?反正现在没电容得换,只有装回去了。

换掉470K

换掉了稳压管

换掉独石电容 为现有的瓷片电容

看看整体

加热测试最大只有1800多

网友:
也不排除是原来功率就有点虚标吧

网友:
修好了,功率虚标

网友:
拆下电容量一下看是不是容量减少了

网友:
小强不少啊,全是小强粪,清理一下吧

网友:
功率跟锅的材质跟厚度都有关系的,用厚底的铁锅试试

网友:
苦了没配件的玩…

网友:
功率有些虚标

网友:
脏兮兮的,懒得修

网友:
不排除是原来功率虚标

网友:
电路板如果不清理,用不了多久。有些电磁炉功率在控制板上有接口调节。

网友:
我家用十几年的MD有几个按键不好用上盖脱胶年前拆开修理发现里面油污水气很大暂时也没有什么方法处理

网友:
功率虚标,九阳也堕落到这样了???

网友:
这明明是铝水壶,电磁炉只能用铁或不锈钢的容器

网友:
5UF应该没事、量下整流桥十一电压有300多可知、九阳用件不错耐用

网友(2024-10-10):
我的用电流表测了,炉子2100,实测7A不到

网友(2025-03-22):
始终觉得太脏了,压根不想维修了

网友:
我一般遇到这种货色都是喷威猛先生重油污清洁剂刷子刷干净,晾干在修

网友:
风扇有一个导风的塑料罩,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