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彩虹牌电热水袋插电不能加热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3-02-26):
用了好几年的电热水袋突然不工作了,拆了看看;

1、额定功率430W;

2、松开插口螺丝

3、打开插电口

4、温度保险;

5、过温保护器;

6、放出来的水很干净;

7、打开

8、加热管

9、发现了点问题

10、轻轻一扯断了,就是这个地方腐蚀断了,造成不能加热;

11、热水袋有三层,用料不错;

12、拆下的加热管和温控电路;

开始怀疑可能是温度保险坏了或者加热管坏了,结果是电线破皮被慢慢腐蚀断了,有点意外。用了好几年了,也值了。

网友:
前面都是小缩略图呢。这个就是生产的时候灌胶没灌好吧

网友:
接好头打好胶缝好线又能用

网友A:
现在都是灌胶的, 温控不回弹就报废了

网友:
工作在高温下,靠胶密封和防水,时间长了肯定会坏。

网友:
这货就是一次性的,坏了就丢,没得修

网友:
  危险物品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灌胶的, 温控不回弹就报废了

根本没法修,温控失效是很危险的,一旦把水烧开袋子就爆了,所以要有那个夹子,一旦袋子鼓了可以自动断电

网友:
比十几二十块的充电热水袋好多了。第一次看到充电头用螺丝固定在热水袋上。

网友:
这个最后是用剪刀剪开了吗?那样就废了,我还以为修好了呢

网友:
我之前买过的基本都是一两年必挂…

网友:
基本都是一两年必挂

网友:
这种热水袋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这个热水袋的结构真的简单

网友:
感谢拆解,学习中

网友:
电阻式的,比电极式安全很多

网友:
这才是正规产品,电热管加热,不再是电解水了

网友:
嗯,这个电热水袋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彩虹牌电热水袋的质量还是有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