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造型别致的精灵球~索尼蓝牙音箱SRS-BTV25首拆及拆解指南

楼主(2023-02-26):
买来有些时间了,音质还行,造型别致(很圆很圆),一直好奇内部啥样,今天有空拆开一窥究竟。。。。。。

百度了一下,没找到相关拆解教程,所以应该算是全网首拆吧,拆解流程见图片顺序,也算该音箱的拆解流程。。。。。。
还是先上该机参数。。。。。。(数据来源于网络)
基本参数
音响类型
家居蓝牙音响
音箱系统
2.0声道
有源无源
有源
控制方式
按键
技术参数
输出功率
13W
扬声器单元
2.2英寸+0.78英寸
外观参数
音响颜色
黑色,白色
音响尺寸
145×145×145mm
音响重量
500g
其他参数
供电方式
电源:220V/50Hz
音频接口
3.5mm音频接口

整体造型,像个“蛋”,很是适合放卧室或电脑旁,可惜没加入呼吸灯,不然应该更炫

顶部后半部分功能按键,从左到右依次是音频输入、音箱连接、低音选择按钮

顶部前半部分按钮开关机、音量减、音量加按钮,下面有字母的位置有状态指示灯

扬声器口,这造型配合绿色,看着科技满满

后背AUX输入口、电源插口、声音倒相口

音箱底部,铭牌,上面就型号、电源、编号等之类的信息

拆解就从这里开始,螺丝口就隐藏在防震垫下面,拆防震垫时不要像我直接拔,我都拔断了,可以先用电吹风给它加加热,这样不容易损坏防震垫,这里一共3颗螺丝

3颗螺丝卸掉后就可以拔掉底盖

这里有个接口,不知道是干吗的,极有可能还有升级版,这里腔体里貌似可以装电池,难道该机还有移动版???卸掉这上面所有螺钉,为后面拆解做准备

底盖的样子,旁边被贴纸挡住的孔我猜可能是升级版接话筒用的

现在可以卸下两边的嵌件

嵌件拆掉后就是这个样子

另外一边,注意!两边各有2颗螺丝

有一颗隐藏这下面,另外一边也是这样的

拆掉遮羞条,直接用比较薄的东西翘一下就下来了,这里用的双面胶粘住的,所以拆卸比较轻松,下面两边各有3颗螺丝,全部卸掉

然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顶部组件可以取下来了

顶部组件另外一面的样子,这里有个小喇叭,刚开始我以为是个假的,直到后面,我的理解是错误的

里面不是假喇叭,是个高音喇叭

拿近点特写一张,看不来是那里来的

另外一面,两块小电路板,对应着外面的2排按钮

特写一张

再特写,上面没多少元件,主要就是一些阻容指示灯等小元件

中间隔板,主喇叭就固定在这上面,忘记拍喇叭在上面的图片了

这就是主扬声器,个不大,所以表现出的音质就。。。。。。

主喇叭背部,一串数字,不知道表示啥意思

外壳底部的声音倒相组件,用很多胶水粘住的,这里就不拆了,也避免装回去声音大变样

蓝牙模块

凑近观看,上面有SONY自家帖子(自家产的吗)

蓝牙模块背面,就线路,其它啥都没有

主板部分,固定在另外半块“蛋壳”里

掏出主板,正面的样子

主板背面的样子,看做工还不错

接电源和AUX的位置

主板局部,上面芯片可能是运放

这里是模数转换芯片PCM1808

喇叭驱动“功放”芯片TAS5707

主控芯片R5F364A6DFB。。。。。。

这里应该是电源部分

同样如此,电源部分

AUX输入芯片

全家福

该音箱拆解没什么难度,就是拆螺钉的事,而且该机螺钉都是同一个规格的,所以大大降低装机难度,拆解就到此为止,最后奉上部分芯片资料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不错,这种小音箱居然还是二分频的,外壳发黄有点厉害啊

网友:
好长时间了,外壳都发黄了。看做工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
拆开看里面还挺复杂的。

网友:
这个蓝牙蛋做的还真是复杂

网友:
肉很多,不错不错。13V供电,功放芯片应该比较给力才是。

网友:
挺漂亮的一个蛋,够复杂的。

网友:
当时买也是一笔巨款吧

网友:
漂亮的蛋蛋会发声。

网友:
音箱很精致,做工不错

网友:
里面sony自家的芯片好像没多少,以前的随身听之类的里面好多小鬼子的芯片

网友:
当年也是不错的好东西

网友:
外置电池供电的

网友:
像个飞碟的燕子,挺好看的呢

网友:
我看见了made in China

网友:
做工看起来还是挺好的

网友:
样子真漂亮 如果用塑料漂白剂漂白后估计更漂亮

网友:
是立体声音不?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个这样造型的蓝牙小音箱,是个杂牌的,原来是仿索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