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记拆修一台使用了十年的开机后自动关机的TCL品牌的50寸带3D功能的液晶电视

楼主(2023-02-26):
一.电视介绍
品牌:TCL
型号:L50E5090
电视类型:液晶电视
使用时间:10年
尺寸:50寸
功能:不是安卓智能系统,是linux系统。需要外接机顶盒看节目。
         不带无线网卡,但是可以插网线上网,也可以插无线网卡,带有很鸡肋的上网功能。
         很有限的网络资源,几个小短片,资源压根没更新过,但也一直可以连网看,上网很慢很卡。
         带有3D功能,频闪式3D.
         利用此电视3D功能看过很多电影,也连过电脑可以开启3D模式玩游戏。
         游戏是真实3d画面,靠电脑游戏设置实现3D,非常耗费电脑资源。
         3D很累眼睛,但是有的3D场景确实非常赞,以后电视没有3D功能了,也可能是因为效果不理想,技术还是不行吧。
最高分辨率:1080P
电视照片(来自网络):
二.故障描述
          1.刚开始开机后偶发性关机,就是关机亮红灯,不是屏幕没显示,是关机
            有的时候一个小时,有的时候几个小时,也有的时候几分钟。
            自动关机后,再开机等出现节目画面还会自动关机,需要放置一段时间开机才能多看会。
            电视恢复出厂设置没用。
            此时没理会,琢磨可以看。
          2.经过一段时间后,一开机等出现节目画面就会自动关机,不能正常看节目。
             更换高清线没用,更换机顶盒没用。
             不接机顶盒,电视黑色背景,会有电视LOGO屏保动来动去,此时不会关机。
             想调低亮度试试,但是进入电视设置菜单,菜单内容一出现,也就是闪一下就关机。
三.拆机
整体照片:
恒流板背光板(带有塑料保护罩):
功能板:
电源板正面:
电源板背面:
四.维修过程
1.清灰
2.检查电容状态,没有鼓包现象,外观均正常。
3.检查板卡状态,发现有一处有烧糊的痕迹。
如图所示,此处颜色发深。
检查背面焊点。
这几个有断裂痕迹,而且只是有一层薄薄的焊锡固定。
对这几个脚补焊一下,检查别处没有此现象。
进行装机测试。
电视好了^^
五.猜测故障原因。
我不懂原理,也不懂电路原理,不是专业修电视的,只能说是猜测”,不对的地方希望专家不吝啬指导。
电视使用时此处电流较高,本来焊接不牢固(有可能品控问题,也可能有意为之),长期使用导致此处虚焊、虚连。
在只出现屏保(黑色背景)情况下 ,电流较小,能够正常工作。
但若出现节目界面,电流会比较大,此时电流异常,导致电视保护而关机。
六.结束
我维修这东西只会看线有没有烧损的,换个保险,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的,还有有没有烧糊的地方。
测量电容是不是正常,二极管是不是正常,电压输出输入是不是正常,各种场效应管是不是正常。。。这些专业点的一律不会。
所以只会看外观。
这次修好了也算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吧。
这次运气不错,希望一直好运,也希望看到这个帖子的朋友也会好运。^^
以后有维修东西机会还会记得拍照,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本人没啥技术水平,不好的地方,请多包涵。
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这么谦虚,修好了就是成功了

网友:
不错不错!我和楼主差不多,电路原理不会,也就会测测简单元件是否损坏,元件是否有脱焊。

网友:
就是此处锡少,以前厂家认真都是人工补锡

网友:
我和楼主差不多,也是看看脱焊、损坏的元件或电容大肚之类的。恭喜楼主维修成功!

网友:
修修补补又十年,省了好几百

网友:
主板这么小巧。

网友:
看起来和海信的某款50电视机基本一样,好眼熟。

网友:
以我不多的经验分析,电源部分的故障占80%以上

网友A(2023-04-25):
为什么你拍的照片都朦朦胧胧的?开美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拍的照片都朦朦胧胧的?开美颜了?

手机摄像头进灰了

网友B:
国产电视从CRT开始大型发热元件管脚就喜欢虚汗裂开,这点锡省的。。。。。

网友(2024-04-23):
引用 网友B:
国产电视从CRT开始大型发热元件管脚就喜欢虚汗裂开,这点锡省的。。。。。 ...

我感觉是PCB板设计的也有问题。锡的质量也差

网友:
用时间长的电视,出不稳定故障,首先检查有无虚焊及电容鼓包。

网友:
请教楼主,天热了电视机会闪屏泛红,估计是哪个元器件换了啊

网友:
能找到问题根源修好就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