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简单方法修复游戏掌机出现的偶发性故障

楼主(2023-02-26):
买了一个二手掌机,卖家换过摇杆。

玩的时候发现游戏机触摸功能偶发性失灵。
拆开发现排线插头有些松动。
怀疑是卖家换摇杆的时候是暴力拆机,导致插头松动、虚连,然后发生偶发性故障。
于是就尝试垫一个小塑料片,增大接触压力。
由于插头小,排线距离紧凑,拿着镊子整了半个来小时吧。
最后结果如图:

然后:
偶发性故障消失了,修好了。
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图太少了,要有张外观图也好

网友:
好奇怎么检查到排线松动的。这玩意卡住了应该摇不动吧, 能摇动估计就不是偶尔发故障了

网友:
好在排线没断裂。我网购旧柯达zx3口袋相机,几天后图像变花,取电池装回,按电源键卡在开机界面,感光片排线断裂。

网友:
这个贴一块透明胶就好了,塑料片不好找

网友:
好主意,多了一个思路

网友(2024-08-31):
什么游戏机的?psv?